问:使用AXD调试时,会死在SWI这条指令上.请帮忙诊断下.

楼主(2008-09-27):
程序运行到SWI 0x123456这里,就死了.这个SWI是在_rt_entry里的,是取STACK基地址的.说是从调试环境里去取.

同样的程序,使用chameleon调试器,不会在这里出问题.

楼主:
是不是跟仿真器或者调试器有关?

看资料说,semihosting这只适合ARMulator,Multi-ICE,还有个,没记住.这几个说是调试代理软件,没搞清.跟调试器有联系吗?

我用的jtagjet仿真器.
我用chameleon调试器,总是给个stack基地址为0x80000;
改成axd调试器,总是在SWI这里死了,跑丢了.

楼主:
老大帮忙啊

我打算不用semihosting这个功能.
要做两件事:
1.自己写个scf文件
2.就是要reimplement 一些东西.

第一个还好说,

这第二个,我没搞清楚到底要干吗,哪位老大给讲讲啊.

拜托啊!

网友A:
如果有*.axf文件,AXD都是可以直接装载调试的,无论是用什么

环境及编译器生成的.
楼主调试时可以看看反汇编,具体是死在哪里

楼主:
哦,新进展

我现在使用scatterloading可以跑了.

semihosting的问题,我还得去试试.

网友B:
先简单化程序,便于定位故障.

整个最简单的程序试试.

楼主:
我整的是个简单的跑灯程序

我用的是JTAGjet仿真器,不晓得semihosting是否支持.

使用chameleon调试器时,只要我手工修改了stack值,程序就可以了.

使用axd调试器时,就是死在SWI这个软中断这里.

我用chameleon试了下printf()这个函数,能够看到输出信息,说明semihosting还是可以用到我的调试环境的.

现在我是找不到它关于stack初始化时使用的默认基地址的这个值是在哪儿.

如果实在没办法,只能使用scatterloading 这个方法了,就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