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楼主(2008-09-27):
用KEIL,版本3 下载程序时出现错误:
Demo 板:lpc2468,编译没有问题,下载说 “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然后“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ARM7TDMI"”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选的是"LPC2000 IAP2 512Kb Flash",用ulink下载,请哪位大侠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flash编程算法的问题

楼主:
跪求解答

能说详细点吗,哥~

楼主: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用KEIL下载lpc2468的程序,fLASH 应选哪种类型?
我选LPC2000 IAP2 512Kb Flash不行,那应该选那种呢?难道不是选LPC2000系列的了?

网友B(2012-12-26):
2楼的不懂就不要冒皮皮大飞机

网友C(2014-07-07):
解决了,就是RAM地址的问题,针对自己的CPU资料,看看具体的RAM地址及RAM大小,和KEIL中匹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