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在RealView MDK中如何初始化?初始化都包含那些内容?

楼主(2008-10-13):
我在写裸机的程序时,程序压根就跑飞了,我的初始化比较简单,就是初始化了一些我使用的端口的寄存器。
实践证明,我的程序是失败的!
所以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启动代码

启动代码是用来初始化电路以及用来为高级语言写的软件做好运行前准备的一小段汇编语言,是任何处理器上电复位时的程序运行入口点。

网友A:
启动代码

初始化包括 设置中断、异常向量,系统寄存器配置、看门狗及外围电路初始化、存储区电路初始化、初始化栈指针、变量初始化、数据区准备 等

楼主:
也就是说我只配置自己使用的寄存器就行了,其它的启动文

网友B:
kkkkkkk

;1. 屏蔽所有中断,关看门狗。    //启
       //动
;2. 根据工作频率设置PLL寄存器   //步
       //骤
;3. 初始化存储控制相关寄存器    //标
       //号
;4. 初始化各模式下的栈指针    //在
       //下
;5. 设置缺省中断处理函数    //列
       //代
;6. 将数据段拷贝到RAM中,将零初始化数据段清零 //码
       //中
;7. 跳转到C语言Main入口函数中   //。

网友C:
RE

你去找个2410的通用 init 代码啊  自己写初始化 很容易错的 不知道是这漏了还是那错了

楼主:
初始化代码应该在MDK中包含……

网友D:
RealView MDK自动生成的2410启动代码不是很好用,楼主还是尝试

继续用ADS下的2410init.s文件吧,只需修改一小部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