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采用nand flash作为BOOT启动后,操作BANK0的问题?

楼主(2008-10-14):
如果2410的BANK0外接了NOR FLASH,但2410采用nand flash作为BOOT启动后,那么启动后,在程序运行过程操作BANK0,它是对内部SRAM操作,还是对外部的NOR FLASH操作呢?

网友A:
建议好好看看那一部分的资料……

网友B:
NOR FLASH完全可以不要。

楼主:
嗯~

我看DATASHEET,他上面的意思是说:The steppingstones is mapped to nGCS0.大致,我觉得就是把BNAK0映射到内部RAM中,但是有的例程代码,却是使用NAND FLASH中的BIOS启动,然后把应用代码烧录到bank6的SDRAM中执行,而这些代码却能对接在BANK0上的NOR FLASH操作,我觉得再对BANK0操作,也应该是对其中的SRAM操作,不是对外部的NOR FLASH操作,所以这里我不太能想通~

网友B:
NAND启动和NOR的区别

NAND多了一个4KRAM,在地址0,也就是nGCS0。
FLASH可看作是只读RAM,在nGCS0。
所以代码几乎是一样,只操作过程不一样。

网友C:
2410 NAND BOOT模式nGCS0是无效的。

也就是说,NAND BOOT,不能访问接在nGCS0上的NOR FLASH

网友C:
另外TO 5楼

NAND boot并不会多出4K RAM。
NOR BOOT模式,内部RAM地址是0x40000000;
NAND BOOT模式,内部的RAM具有两个地址,一个是0x40000000,另外就是0x0。0X0内容=0x40000000内容

网友B:
NAND boot会多出4K RAM。起始地址=0。

网友C:
楼上不要误导

你往0x0开始写入4K数据,然后从0x40000000开始读出4K。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D:
7楼是正解

网友D:
datasheet里面也有一张图

bank0 此时就透明了,即不存在了

网友B:
10L?

写0X0地址4K数据,为什么从0x40000000读出而不是0x0?
NAND启动,0地址多了一个4K映射RAM,地球人都知道这个。

网友C:
如果实在要说地球人都知道,那楼上就是火星来的

那4K RAM绝对不是“多”出来的!

那是原来就位于0x40000000的 RAM,只不过NAND boot模式下,通过0x0这个地址也可以访问了。

如果还不能理解,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好比你家门牌号原来是中山路1000号,后来又给你家挂了一个中山路100号。你不能说因为多一个门牌号码而说你多出一个家来啊!

网友E:
实际上nand启动时,4K SRAM被自动映射到了0地址!

网友B:
晕,又来个极其"认真"的人

当然不可能从天上突然多出一个4KRAM,这又不是魔术。你告诉别人这么多,有用吗?

网友B:
最简单的认识:

NAND启动,地址0开始有4KRAM,可读可写。

网友F:
这个操作我也不清楚

我现在的感觉是:
nor启动,可以用nand控制器读nand,
nand启动,我不知道能不能读nor。没测试过。
至于4Kram,我**中是cache。。。。。。。。
。。。。。。。。。。。。。

网友C:
农民不要逃避,多出来是你说的,所以叫你不要误导

NAND BOOT会自动把NAND FLASH block 0前面4K的内容拷贝到2410 ram,同时给这个RAM 一个地址0x0。这个时候0x40000000这个地址依然可以访问。

所以4K代码要特别小心,千万别把0x40000000开始4K当作RAM来用,否则将把自己擦除。如果往0x40000100写入数据,等效往0x100写入数据。

通过以上讨论,希望大家能明白NAND BOOT一些内存问题

网友C:
to 18楼

2410内部总共8K RAM,可以通过寄存器设定把8K,或者4K RAM作为cache。

网友E:
楼上两位讲得绝对有问题,农民讲的还多少在理...

到google搜索s3c2410 steppingstone 看看吧!

这部分copy 4k代码的动作完全有硬件完成!

网友D:
呵呵。是比较难理解而且不敢相信。

我之前调试doc的时候才认识到错误。

2410内部总共8K RAM,可以通过寄存器设定把8K,或者4K RAM作为cache。
----------------------------------------
第一次听说,那么是不是说可以增大cache呢?
2440 cache一共才16k, 如果增加了4k,不是小数目。你确定吗?

网友D:
所长的

“FLASH可看作是只读RAM,在nGCS0。”
我们说的都是nand boot模式,所以我主要是对这句不同意。
依据2440的手册167页, figure5-1. memory map after reset和我自己的调试结论。

都开始不讨论事情真相了

21楼说下大家错误的地方。

网友E:
如下

20楼讲2410总共有8K RAM ,这个说法笼统,不准确,错误.主要是以下: 2410的RAM绝对不止8K , 0x48000000开始的SFR , nand启动时映射到0x00000000的4K steppingstone , 16k的I-Cache , 16k的D-Cache ,这个算下来远远超出8K  至于20楼讲的8K具体出自哪里,能否找到源头贴子出来?

19楼讲0x40000000地址依然可以访问是正确的,但访问得到的数据绝对不是4K steppingstone的内容,一片SRAM不可能同时被映射为0x00000000和0x40000000两个地址,对此2410datasheet上也有详细说明,选择nand启动时的0x40000000空间定义为not used , 而且nand的前4K数据也不是有nand boot复制,而是由硬件自行完成复制

网友B:
这个4KRAM,只给NAND用的,和CACHE RAM无关。

NAND BOOT才有这个独立的4K。
俺说的FLAH,是指FLASH启动。

网友C:
RAM和cache记成S3C4510的cache mode

2410 RAM和 cache没有关系,是独立的。

在NAND BOOT模式下地址0x0 处4K RAM原来是NOR boot 模式下地址为0x40000000的4K RAM。看2410数据手册192页就清楚了。NAND BOOT时候0x40000000处的bootSRAM消失了

网友C:
按照数据手册意思很明显

在NAND BOOT时候,把内部4K SRAM重定位到0地址处,原来0x40000000处SRAM就不可用了。

可能是设计失误吧,NAND BOOT模式居然还是可以通过0x40000000访问4K RAM,这就造成一个4K的物理SRAM有两个访问地址。

网友B:
那你还那么认真干什么?

怎么也不能说俺在误导广大的人民群众啊。

网友C:
NOR boot和NAND boot都存在这4K RAM

哪里来的“多”。不跟你这个农民争了,事情搞明白就行了。

网友B:
所以俺说你是太“认真”了

你说的那套,初学者是不懂的。按照俺的说法,他们一听就明白。你非要争那么一个"多"字,只能对你说:你对学术研究太认真,不是初级水平。

网友C:
谢谢你的“夸奖”

如果不是农民你发的,我根本不会回帖子的。谁让你是21IC大名鼎鼎的农民呢,所以对你要求自然也不同。

网友E:
HOHO

hoho

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