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与16位8位的区别

楼主(2008-10-15):
现在32位的基于arm的芯片随处可见。如果用32位的芯片而不使用一些常用的实时操作系统,那么它与一些8位和16位的性能优秀的单片机相比,会有什么优势呢??
大家有经验的发表一下建议吧。

网友A:
。。。

 速度快啊,你说8根数据线传数据比32根线快还是慢?
 还有32的接口高,可以支持M为单位的SDRAM,nor,nandflash,可以多大系统啊。。。。。

网友A:
。。。

 还有很重要的原因,价格也不怎么贵啊,呵呵

网友B:
快,一般片内外设也高级

同时,价格也会高,功耗也会高。。。

网友C:
快就一个字,功能强大

网友D:
LZ:大奔开进弄堂里是什么感觉?显摆!

网友E:
呵呵,同意楼上的,在各个应用领域各独优势

网友F:
re

8位用手指头数就可以了,16为要加上脚趾头,32位......

网友G:
有些较复杂的方案用8位或者16位的较多资源IC能做

但相对这些MCU来说,32位的价格并不高,而且很多都还有价格优势呢,内核比它们好多了去了,速度还快,外设还足够,用起来不捉襟见肘,中间方案要升级时,能留的余度足够大~~~~~
跑前后台程序或者操作系统都可以自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