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内核烧写问题

楼主(2008-10-16):
小虾米的问题:

捣鼓好u-boot 然后一上电,

打印如下信息:

U-Boot 1.1.1 (Dec 22 2004 - 17:33:30)

U-Boot code: 32F00000 -> 32F15724  BSS: -> 32F18948
RAM Configuration:
Bank #0: 30000000 64 MB
Flash: 16 M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Autobooting...
do_cpImage
## Booting image at 30008000 ...
Uncompressing Linux......................

invalid compressed format (err=1)

-- System halted

2片SD么问题的~~帮忙看看

网友A:
楼主的内核没有解压成功,

试一下重新分区,再烧写如果还不行,就看分区信息中有没有坏块,有时内核区域如果有坏块也会出错

invalid compressed format 提示也好像是内核不对

楼主:
内核应该没问题

谢谢,按你说的我试试。内核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内核启动问题

 r7 = C0204800  r6 = C02002F0  r5 = C0C75E20  r4 = 00000000
Function entered at [<c00164a8>] from [<c0016aec>]
 r6 = C0204818  r5 = C02306D4  r4 = C001B8F8
Function entered at [<c0016a0c>] from [<c0008728>]
 r8 = C01F1684  r7 = C0204800  r6 = C0204818  r5 = C02306D4
 r4 = C001BCD4
Function entered at [<c0008710>] from [<c0008770>]
 r4 = 00000000
Function entered at [<c0008744>] from [<c001c03c>]
Function entered at [<c001c02c>] from [<c001f904>]
NET4: Unix domain sockets 1.0/SMP for Linux NET4.0.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5 (c) 1998-1999 Rebel.com
RAMDISK: Compressed image found at block 0
invalid compressed format (err=2)<6>Freeing initrd memory: 4352K
EXT2-fs warning: checktime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VFS: Mounted root (ext2 filesystem).
Mounted devfs on /dev
Freeing init memory: 80K
EXT2-fs error (device ramdisk(1,0)): ext2_check_page: bad entry in directory #24
4: rec_len is smaller than minimal - offset=0, inode=0, rec_len=0, name_len=0
kmod: failed to exec /sbin/modprobe -s -k binfmt-0000, errno = 2
kmod: failed to exec /sbin/modprobe -s -k binfmt-0000, errno = 2
Kernel panic: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上电后启动到这就下不去了
头次捣鼓这,有空的都来帮忙看看
哪位大侠能提供套学习方法

楼主:
重新下载烧写次内核又能正常启动,再次断电 上电的时候
又是跑到上面那就下不去了

网友A:
换一块NAND Flash试一下

楼主:
更换后问题依旧

更换后问题依旧

楼主:
问题解决

谢谢 南老大   换了个u-boot 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