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面试题目(电子类)

楼主(2008-06-29):
标签: 诺基亚面试题目
诺基亚面试题目(电子类)
********************************************************************************************************
说明:
1、笔试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篇(必答题);第二部分为专业篇(选答题)。
2、应聘芯片设计岗位的同学请以书面形式回答问题并附简历参加应聘面试。
3、如不能参加现场招聘的同学,请将简历和答卷邮寄或发e-mail的形式(请注明应聘标题)给我们,以便我们对您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
********************************************************************************************************
第一部分:基础篇
(该部分共有试题8题,为必答题,每位应聘者按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去回答,尽可能多回答你所知道的内容。若不清楚就写不清楚)。

1、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集成电路,请描述一下你对集成电路的认识,列举一些与集成电路相关的内容(如讲清楚模拟、数字、双极型、CMOS、MCU、RISC、CISC、DSP、ASIC、FPGA等的概念)。

2、你认为你从事研发工作有哪些特点?

3、基尔霍夫定理的内容是什么?

4、描述你对集成电路设计流程的认识。

5、描述你对集成电路工艺的认识。

6、你知道的集成电路设计的表达方式有哪几种?

7、描述一个交通信号灯的设计。

8、我们将研发人员分为若干研究方向,对协议和算法理解(主要应用在网络通信、图象语音压缩方面)、电子系统方案的研究、用MCU、DSP编程实现电路功能、用ASIC设计技术设计电路(包括MCU、DSP本身)、电路功能模块设计(包括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集成电路后端设计(主要是指综合及自动布局布线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工艺接口的研究。
    你希望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可以选择多个方向。另外,已经从事过相关研发的人员可以详细描述你的研发经历)。

第二部分:专业篇
(根据你选择的方向回答以下你认为相关的专业篇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你只需要回答五道题以上,但请尽可能多回答你所知道的,以便我们了解你的知识结构及技术特点。)

1、请谈谈对一个系统设计的总体思路。针对这个思路,你觉得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

2、现有一用户需要一种集成电路产品,要求该产品能够实现如下功能:y=lnx,其中,x为4位二进制整数输入信号。y为二进制小数输出,要求保留两位小数。电源电压为3~5v假设公司接到该项目后,交由你来负责该产品的设计,试讨论该产品的设计全程。

3、简单描述一个单片机系统的主要组成模块,并说明各模块之间的数据流流向和控制流流向。简述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原则。

4、请用方框图描述一个你熟悉的实用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并做简要的分析;如果没有,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简单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并描述其功能及用途。

5、画出8031与2716(2K*8ROM)的连线图,要求采用三-八译码器,8031的P2.5,P2.4和P2.3参加译码,基本地址范围为3000H-3FFFH。该2716有没有重叠地址?根据是什么?若有,则写出每片2716的重叠地址范围。

6、用8051设计一个带一个8*16键盘加驱动八个数码管(共阳)的原理图。

7、PCI总线的含义是什么?PCI总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8、请简要描述HUFFMAN编码的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的实现方法。

9、说出OSI七层网络协议中的四层(任意四层)。

10、中断的概念?简述中断的过程。

11、说说对数字逻辑中的竞争和冒险的理解,并举例说明竞争和冒险怎样消除。

12、要用一个开环脉冲调速系统来控制直流电动机的转速,程序由8051完成。简单原理如下:由P3.4输出脉冲的占空比来控制转速,占空比越大,转速越快;而占空比由K7-K0八个开关来设置,直接与P1口相连(开关拨到下方时为"0",拨到上方时为"1",组成一个八位二进制数N),要求占空比为 N/256。
  下面程序用计数法来实现这一功能,请将空余部分添完整。

   MOV P1,#0FFH
   LOOP1 :MOV R4,#0FFH
   --------
   MOV R3,#00H
   LOOP2 :MOV A,P1
   --------
   SUBB A,R3
   JNZ SKP1
   --------
   SKP1:MOV C,70H
   MOV P3.4,C
   ACALL DELAY :此延时子程序略
   --------
   --------
   AJMP LOOP1

13、用你熟悉的设计方式设计一个可预置初值的7进制循环计数器,15进制的呢?

14、请用HDL描述四位的全加法器、5分频电路。

15、简述FPGA等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流程。

16、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的区别是什么?

17、电压源、电流源是集成电路中经常用到的模块,请画出你知道的线路结构,简单描述其优缺点。

18、描述反馈电路的概念,列举他们的应用。19、放大电路的频率补偿的目的是什么,有哪些方法?

20、画出CMOS电路的晶体管级电路图,实现Y=A.B+C(D+E)

21、请分析如下电路所实现的功能。

22、A)
  #i nclude
  void testf(int*p)
  {
  *p+=1;
  }
  main()
  {
  int *n,m[2];
  n=m;
  m[0]=1;
  m[1]=8;
  testf(n);
  printf("Data value is %d ",*n);
  }
  ------------------------------
  B)
  #i nclude
  void testf(int**p)
  {
  *p+=1;
  }
  main()
  {int *n,m[2];
  n=m;
  m[0]=1;
  m[1]=8;
  testf(&n);
  printf(Data value is %d",*n);
  }
  下面的结果是程序A还是程序B的?
  Data value is 8
  那么另一段程序的结果是什么?

23、用简单电路实现,当A为输入时,输出B波形为:A: B:
24、LC正弦波振荡器有哪几种三点式振荡电路,分别画出其原理图。
25、锁相环有哪几部分组成?
26、人的话音频率一般为300~3400HZ,若对其采样且使信号不失真,其最小的采样频率应为多大?若采用8KHZ的采样频率,并采用8bit的PCM编码,则存储一秒钟的信号数据量有多大?
27、在CMOS电路中,要有一个单管作为开关管精确传递模拟低电平,这个单管你会用P管还是N管,为什么?
28、画出由运放构成加法、减法、微分、积分运算的电路原理图。并画出一个晶体管级的运放电路。
29、数字滤波器的分类和结构特点。
30、DAC和ADC的实现各有哪些方法?
31、描述CMOS电路中闩锁效应产生的过程及最后的结果?
32、什么叫做OTP片、掩膜片,两者的区别何在?
33、列举几种集成电路典型工艺。工艺上常提到0.25,0.18指的是什么?
34、请描述一下国内的工艺现状。
35、请简述一下设计后端的整个流程?
36、有否接触过自动布局布线?请说出一两种工具软件。自动布局布线需要哪些基本元素?
37、半导体工艺中,掺杂有哪几种方式?
38、什么是NMOS、PMOS、CMOS?什么是增强型、耗尽型?什么是PNP、NPN?他们有什么差别?
39、为什么一个标准的倒相器中P管的宽长比要比N管的宽长比大?
40、硅栅COMS工艺中N阱中做的是P管还是N管,N阱的阱电位的连接有什么要求?

汉王笔试
1、下面是一些基本的数字电路知识问题,请简要回答之。
a) 什么是Setup 和Holdup时间?

      Setup/hold time 是测试芯片对输入信号和时钟信号之间的时间要求。建立时间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前,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输入信号应提前时钟上升沿(如上升沿有效)T时间到达芯片,这个T就是建立时间-Setup time。如不满足setup time,这个数据就不能被这一时钟打入触发器,只有在下一个时钟上升沿,数据才能被打入触发器。
      保持时间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后,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如果holdtime不够,数据同样不能被打入触发器。
b) 什么是竞争与冒险现象?怎样判断?如何消除?
c) 请画出用D触发器实现2倍分频的逻辑电路?
d) 什么是"线与"逻辑,要实现它,在硬件特性上有什么具体要求?
e) 什么是同步逻辑和异步逻辑?
f) 请画出微机接口电路中,典型的输入设备与微机接口逻辑示意图(数据接口、控制接口、所存器/缓冲器)。
g) 你知道那些常用逻辑电平?TTL与COMS电平可以直接互连吗?
2、 可编程逻辑器件在现代电子设计中越来越重要,请问:
a) 你所知道的可编程逻辑器件有哪些?
b) 试用VHDL或VERILOG、ABLE描述8位D触发器逻辑。
3、设想你将设计完成一个电子电路方案。请简述用EDA软件(如PROTEL)进行设计(包括原理图和PCB图)到调试出样机的整个过程。在各环节应注意哪些问题?

飞利浦-大唐笔试
1、用逻辑们和cmos电路实现ab+cd
2、用一个二选一mux和一个inv实现异或
3、给了reg的setup,hold时间,求中间组合逻辑的delay范围。
4. 如何解决亚稳态
5. 用verilog/vhdl写一个fifo控制器
6. 用verilog/vddl检测stream中的特定字符串

信威dsp软件面试题
1)DSP和通用处理器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请简要画出你熟悉的一种DSP结构图
2)说说定点DSP和浮点DSP的定义(或者说出他们的区别)
3)说说你对循环寻址和位反序寻址的理解
4)请写出【-8,7】的二进制补码,和二进制偏置码。用Q15表示出0.5和-0.5

扬智电子笔试
第一题:用mos管搭出一个二输入与非门。
第二题:集成电路前段设计流程,写出相关的工具。
第三题:名词IRQ,BIOS,USB,VHDL,SDR
第四题:unix 命令cp -r, rm,uname
第五题:用波形表示D触发器的功能
第六题:写异步D触发器的verilog module
第七题:What is PC Chipset?
第八题:用传输门和倒向器搭一个边沿触发器
第九题:画状态机,接受1,2,5分钱的卖报机,每份报纸5分钱。

华为面试题
研发(硬件)
全都是几本模电数电信号单片机题目
1.用与非门等设计全加法器
2.给出两个门电路让你分析异同
3.名词:sram,ssram,sdram
4.信号与系统:在时域与频域关系
5.信号与系统:和4题差不多
6.晶体振荡器,好像是给出振荡频率让你求周期(应该是单片机的,12分之一周期....)
7.串行通信与同步通信异同,特点,比较
8.RS232c高电平脉冲对应的TTL逻辑是?(负逻辑?)
9.延时问题,判错
10.史密斯特电路,求回差电压
11.VCO是什么,什么参数(压控振荡器?)
12. 用D触发器做个二分颦的电路.又问什么是状态图
13. 什么耐奎斯特定律,怎么由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
14. 用D触发器做个4进制的计数
15.那种排序方法最快?
16.时钟周期为T,触发器D1的建立时间最大为T1max,最小为T1min。组合逻辑电路最大延
迟为T2max,最小为T2min。问,触发器D2的建立时间T3和保持时间应满足什么条件。

研发(软件)
用C语言写一个递归算法求N!;
给一个C的函数,关于字符串和数组,找出错误;
防火墙是怎么实现的?
你对哪方面编程熟悉?

新太硬件
(1)d触发器和d锁存器的区别
(2)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的原理及区别
(3)sram,falsh memory,及dram的区别?
(4)iir,fir滤波器的异同
(5)冒泡排序的原理
(6)操作系统的功能
(7)学过的计算机语言及开发的系统
(8)拉氏变换和傅立叶变换的表达式及联系。

网友A:
留个记号!说不定用的着

网友B:
网络上流传的一些面试题目

网友C(2010-11-03):
求答案!aaaaaa

网友D:
看来应届生会答的不多,回答三题已上算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