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实时时钟中使用用法拉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8-06-30):
我的系统中使用了一片PCF8563作为实时时钟,采用5.5V0.22F的法拉电容做时钟掉电的电源,在8563和法拉电容之间串接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5V电源通过一个1N4148二极管给法拉电容充电,现在的问题是时钟只能保存几天,几天后时钟就没有了,现在我怀疑是我们产品的老化流程造成了法拉电容老化,我们的流程是:通电然后在高温老化室里以60度恒温老化8个小时。请问这样是不是会造成法拉电容老化?还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A:
不懂!电容也能做时钟掉电的电源

楼主为何不用锂电池

楼主:
回楼上

法拉电容不同于一般的电容,他的容量大,自放电率低,可重复充放电寿命比电池长很多,锂电池循环寿命低,一次性的更换也比较麻烦

网友B:
会不会是4148把电给反向泄放了

楼主:
回楼上,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4148反向漏电流看参数,在75V方向电压下只有5uA,我用万用表测试过系统的消耗电流,在系统断电的情况下,时钟消耗电流不超过1uA

网友C:
都是用锂电池的

三年时间可以保证。

主要电容自放电比较厉害。

网友D:
如果怀疑是老化的问题

可以取几个样品,不经老化。看能不能长时间运行。

不行的话,这个方案恐怕要推翻。

楼主:
你说的这个方法我正在试验中

考虑把容量加大些,大家看二极管漏电流大会不会呢?

网友A:
刚google了一下"法拉电容",原来如此呵呵

楼主:
希望用过PCF8563的朋友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E:
re

建议:
1 0.22F电容偏小;
2 确认一下1n4148的反向电流;
  1n4148的reverse leakage随着温度的升高升的很厉害,所以老化过程加速了电容的放电;

3 请确认法拉电容的温度特性;是否在高温下自放电更厉害。
  一般电容在高温环境下工作,都会有一定问题,特别是内部有电解液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提醒,我用的松下的法拉电容

这个日货居然找不到PDF!那位朋友有提供一个啊!非常感谢

网友F:
pcf8563 的正常工作电压是4.5V左右

供电电压5v,却掉in4148的 0.7压降,还剩4.3V,当然不能正常工作了。
如果想很长时间的工作,恐怕得用3.3V的rtc,压差更大。当然,5v-3.3V的链接也是个问题

网友G:
wangkj的观点不能苟同

  PCF8563在I2C总线活动的情况下,电源电压范围是1.8V~5.5V;当I2C总线无活动时,电源电压范围是1.0V~5.5V。PCF8563的数据手册上写得很清楚。

  至于楼主遇到的法拉电容时间只有几天的问题,我认为是正常的。用公式可以计算出来那个时间的大概值(特别说明:估算值!):
  I = C * dU/dt
变换一下:
  dt = C * dU/I

以上公式中:
  I:电流,在主电源没有的情况下,I大概可以看成直流。PCF8563数据手册上的值是500nA左右,但是,算上法拉电容自身的漏电流,二极管的漏电流,这个电流暂且估算为2uA~5uA吧。
  C = 0.22F
  dU = 4.8V - 1.0V = 3.8V,这就是在保证RTC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电源电压允许变化的范围。
  由此:
  dt = 0.22F * 3.8V / 2uA = 418000秒 = 4.8天(耗电2uA时)
  dt = 0.22F * 3.8V / 5uA = 167200秒 = 1.9天(耗电5uA时)

  由于其中电流估算为2uA~5uA,计算出了以上的时间。现在想下,即使只有1uA,这个时间也不到10天。
  如果楼主觉得结果不可信,建议用高精度的电流表测一下在法拉电容供电时的这个电流,再进行更准确一些的时间估算。

  PS:无论如何,我觉得楼主的电路都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应该在PCF8563的VCC处放置一个0.01uF~0.1uF的旁路电容,用于提供IC所要求的瞬态电流。
  其他不当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正,互相学习。

网友H:
容量太小!

网友I:
电阻加大

8563放到电阻后面来,然后再搞个一个F的电容来.
只是不知道楼主想要多少天?

楼主:
比较同意qjy_dali 的观点

你提到的0.1u电容的问题我很赞同。关于压差的问题,我想把4148换成肖特基二极管来减少压降,提高法拉电容的充电电压。

网友G:
4148换成肖特基二极管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原因在于肖特基的反向漏电流肯定无法与4148相比。这样在主电(+5V)无,法拉电容支撑时,肯定漏掉更多的电流。

网友J:
呵呵,LS正解

肖特基的反向漏电流可比4148大多了...

网友K:
没错

以14楼的计算方法来计算,
把法拉电容当成充电电池看,以4.5V作为放电起点,以1.0V作为放电终点
那么Q=CU=0.22*(4.5-1.0)=0.77库仑=0.214mAh.(1mAh=3.6库仑)
而现在随便一个纽扣锂电池都有50mAh以上的容量,相当于这个电容容量的几百倍,而主板上常用的CR2032电池更是有210mAh以上的容量,相当于电容1000倍的容量。
所以用锂电池能用几年,而用电容只能用几天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