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总线读写问题

楼主(2008-07-01):
打算做一个控制sbc2410(linux系统)外扩系统总线的驱动
大致过程如下:
vaddr = ioremap(paddr)
write(0x01,vaddr)

测试相应的nGCS脚能输出有效电平,但nWE一直没有反应,请问只是nGCS有效能说明有数据写到系统总线上吗?怎么样才能使nWE也有效呢?

网友A:
正常讲,只要写数据,nWE就会有使能输出的

楼主:
在示波器上只能看到nGCS而没有nWE就不能确定有数据写出吧?

楼主:
判断总线上是否有数据是不是能能判断nGCS和nWE/nOE

但用同样的方法写寄存器,比如GPBDAT从PGIO口就能输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