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与复位

楼主(2008-07-03):
(无正文)

网友A:
任何处理器都需要复位,复位后CPU各种状态就都到了初始的状

程序也回到起始0地址开始运行.
初始化是指将各种外设接口等设置到想要的工作状态,你选择的工作方式不同,初始化也来一样,它的目的一般使各个外设等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B:
9200一般上电就能工作

9200上电后默认从flash(0x10000000)启动,执行其中的初始化程序,这个程序是要由用户写入的。如果复位,且选择接口(flash 和rom两个位置)在rom档的话,则从片内rom启动,其中的初始化程序是厂家固化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