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模块网络ping不通的联想

楼主(2008-07-03):
正做的一款设备,ping的时候发现网络时通时不通,但是将示波器的表笔放到CPU主震荡器晶振引脚上网络就一直处于正常通的状态。于是产生联想,是否是电源供电能力不够导致晶振无法正常工作,而示波器的表笔的带电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呢?有没有一定的道理请问?有没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看看晶振旁边的电阻电容

楼主:
尝试过

尝试更换过不同职称的匹配电容,效果不明显。

网友B:
你应该用射频测试设备

你接触影响了它的电容和电感特性。
应该使用非接触的测量才好。
——我也是忽悠啊。
你试试换个晶振吧。
实在不行来个有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