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2440写字节的奇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8-07-09):
s3c2440是32位的数据总线。那么我写一个字节到I/O,(I/O内存方式实现的IO口),这个字节是出现在数据总线的那一段呢?是D7~0,还是其它段?IO内存用的是nGS1,BWSCON设置是不等待,16位数据宽。已知是小端存贮模式。我认为数据是出现在D7~D0上,在写外设寄存器,好象是对的,外设能正常工作。可是**作另一地址上的D7~D0时,(与外设寄存器在同一BANK,地址不同。此口线上接的是LED提示灯),却感觉数据没有正常的出现在D7~D0口线上。各LED灯不能被正常点亮。这个问题卡了我几天了,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不懂瞎说

在16位数据宽度时,写一个字节。可能出现在D7~D0,也可能出现在D15~D8

楼主:
多谢,那什么出现在D0~D7的条件是什么?

多谢,再请问什么条件下出现在D0~D7,什么条件下出现在D8~D15?

网友A:
看地址

该字节地址为偶数,则出现在DO~D7。

楼主:
字节地址是偶数的地址啊.

现在的情况是同一个程序,多次执行,好象字节有时出现在D0~D7,有时又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