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OX怎么老是莫名其妙的跑到EINT0中断里来

楼主(2008-07-09):
S3C44BOX怎么老是莫名其妙的跑到EINT0中断里来,而且已经EINT0中断屏蔽了,也没有开启EINT0,

网友A:
呵呵,因为 S3C44BOX长了很多脚啊

你把它的脚全掰掉,就不会乱跑了:-)

楼主:
呵呵,我把那个脚接地

还是一样,非常郁闷

网友B:
将所有中断都屏蔽,看是否还能够进入

楼主:
现在发现问题所在

发现和中断EINT4567有关,只要开放了这个中断,EINT0就会偶尔跳进去,而且几率比较大

楼主:
接下来

该怎么防止出现EINT0中断

网友C:
我觉得你的启动代码有问题

网友D:
跟启动代码关系不大

跟启动代码关系不大
应该是在什么地方把中断打开了
我以前是在串口上碰到过,一开机就进串口中断

网友E:
我也觉得是启动代码问题

其它的中断,跳转错误跳到ENIT0去了.

楼主:
现在问题是

开EINT4567中断就有,关就没有了,我改用EINT2中断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EINT0和EINT4567脚搭起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