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9315与扩展串口问题

楼主(2008-07-10):
EP9315和XR16V2550硬件相连方法:

   EP9315的CSN1、CSN2分别与XR16V2550的CSA、CSB相连,EP9315的低8位数据线、低3位地址线与XR16V2550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相连。

   在Linux9.0下写驱动,发现对6V2550进行初始化时,写入的数据和读出不正确。
  用的程序是Linux自带的串口驱动通用程序。
   我认为我的硬件设计是正确的。(担心总结线速度,所以选择了XR16V2550)。
  请做过的发表你的意见哟

网友A:
低3位地址线不对

应该是4的倍数

楼主:
这不是地址不对.

1:我认为在硬件上XR16V2550与16C552、16C554没有差别。只要与总线时序匹配,我推测是地址映射不对吗?
2:不想加CPLD,我认为上面硬件方法可行。
3:在五年前我在ISA、PCI上用CPLD加16554做过串口扩展。

网友A:
因为你使用的是32位总线

最低3位是A0,A1总是为0。除非你设置为8位总线。

网友B:
re

我用9315接过16554,可以实现的.你考虑一下几个可能问题:
1,地址映射问题.
2,总线操作速度问题.
3,相应的总线宽度问题.

楼主:
主要是总线宽度和映射

我想用的是XR16V2550,这主要是总线宽度和映射.5楼的能说详细点吗.假设地址接总线的低三位.调试过,你是有经验的

网友A:
LS你把该BANK设置为8位总线就可以了

32位总线下,地址0x0001-0x0003是不可能产生地址A0-A2的。和你写程序一样,使用int *p指针时,p必须4的倍数一样,否则会data abort

楼主:
在SMCBCR[7:0]中设置吗

楼主:
8位宽设置

7楼:1:8位宽是在哪个寄存器中设置?是在SMCBCR[7:0]中设置吗
        BANK是CSn0、CSn1、CSn2、CSn3、、CSn7对应的地址空间,
     收发数据对应的内存空间也是8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