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问题

楼主(2008-07-16):
希望版主和各位朋友见谅哈,我是新手,有很多简单的不明白的问题,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谢谢谢谢!
为什么我的flashpgm不能够烧写?如下图(能显示吧):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Erase,ChechSum等键好用呢~

网友A:
没用过

一般写flash的顺序:
erase
加载文件。
program
verify

楼主: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erase之后那个加载文件的复选诓还是不能用呢?

网友B:
应该是配置文件没有选对

网友A:
加载文件应该在file里吧

楼主:
我感决好像也是配置文件不对~~

可是那里面没有AM29LV1600B怎么办?

视频演示加载文件就是点那个program按钮的。

网友A:
呵呵,器件都不对

楼主:
为什么flashpgm重启后需要板子烧写u-boot才能识别板子呢?要不就一直显示:Unable to Write to Target RAM at 0x0c000000,Check Address.
可是我烧写了u-boot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可是还是只能erase,不能烧写!

楼主:
正规是不是不用erase就能烧写程序呀!

网友C(2008-10-30):
你没有输入序列号

你没有输入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