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与Intel叫板:请看最新的单核与多核结构ARM Cortex-A9白皮书

楼主(2008-07-18):
 相关链接:http://www.arm.com/pdfs/ARMCortexA-9Processors.pdf

网友A:
沙发,值得一看!

先去看看,然后再说!

网友B:
intel 估计根本就看不起arm 呵呵

实力相差太大了

网友C:
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D:
ARM在进步……

不过叫板就算了吧

网友E:
叫个屁板

ATOM马上就要占领ARM的高端应用市场,ARM也就和单片机抢抢市场的份了

网友F:
我觉得ARM最成功的地方恰恰是瞄准单片机市场

网友G:
定位不一样

定位不一样,INTEL是桌面系统和服务器,而ARM是嵌入式系统。INTEL要想在嵌入式领域赶超ARM很难很难,ARM想撼动INTEL目前在桌面系统的地位也几乎不可能。

ARM最大的成功在于它开放的策略,自己不做CPU,而是通过LICENSE的方式授权给其它厂商。

网友H:
intel

的atom也不怎么的,评测的结果都是高频低能,甚至比不上VIA的效率.不要太过高估intel,低端市场并不是它的强项,嵌入式市场就更非其所能.

但intel比较恐怖的是其规模,可以轻易地并购掉某些厂商,以直接进入某些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