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买过ARM开发板的朋友个问题

楼主(2008-07-22):
如果我买一个1000+的开发板,我能学到下面哪个东西

1、学习基于WINCE或者LINUX的软件开发?
2、学习和理解ARM体系结构
3、学习WINCE或者LINUX的驱动开发,这是我感兴趣的,如果是的话,问题是像LCD、USB等驱动,会提供源码吗?

谢谢!

网友A:
以2410为例,国内一般的开发板都是按原厂的DEMO做的

硬件如此,软件也是一样的.差不多只是加一些打印自己公司的**.
LCD、USB等的源码差不多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开发板商不般不会去改动,但这些源代码似乎没有研究的意义,USB如此,LCD也是,LCD只需会修改尺寸和具体的屏的参数,这些都是很简单的

网友B:
什么东西都能学,只要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