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低级问题

楼主(2008-07-23):
ARM系列芯片属于单片机还是ASIC?
它们跟Intel的通用CPU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谢谢了!

网友A:
re

arm就是arm,

网友B:
arm与X86是两个体系结构,我就知道这

网友:
速度

可 装系统

网友C:
没有区别

网友D:
有区别

体系结构不同  ARM 是RISC X86  是CISC

网友E:
....

个人认为:
   ARM和单片机是两回事。单片机也就是简单的微型控制单元吧,能实现一些简单的运算和控制一些简单的定时,中断等。也就是INTEL公司CPU的最最核心的东西吧!也就是个子集。
   而ARM系列芯片它是集成ARM公司的饿内核再加上很多常用的外设功能的集成芯片吧!而且它们你的处理数据的结果也不同呀。单片机采用的是冯.诺伊曼结构,而ARM可是哈弗结构的好像!这个我有点不能确定了!我是这样认为的呵呵

网友F:
弹片机也有精简指令集的,ls.

网友E:
有呀!怎么了!LS细说我不对的地方哦呵呵

谢谢指教

网友F:
~~~~~~~~

单片机采用的是冯.诺伊曼结构,而ARM可是哈弗结构的好像!

网友G:
哈哈,这个问题就好像在问“月亮是不是星星”

首先ARM是一家设计公司,他们主要设计CPU内核,他们设计的产品以ARM命名,如ARM7、ARM9、ARM11,ARM公司最新的CPU产品以Cortex命名,如Cortex-M3、Cortex-R4、Cortex-A8等。

ARM公司的产品只是一种设计,还不能使用,就像建筑设计公司只负责设计图纸,还需要有建筑公司具体实施才能使高楼大厦耸立。各家半导体公司从ARM公司购买了他们的设计,再在CPU的外围添加适当的其它功能模块,如存储器、电源等,然后生产出具体的芯片,就是我们通常说的ARM芯片,严格地说应该是使用ARM公司的CPU的芯片。

单片机是为控制器的俗称,是一类半导体产品的总称,Intel的8051是最经典的也是用得最多的单片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单片机;单片机的核心也是五花八门,有8051兼容的核心,也有使用ARM公司的核心,目前绝大部分的通用ARM7芯片就是使用ARM7核心的单片机。

ASIC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 Circuit的缩写,中文称为“定制芯片”,与是不是ARM芯片或是不是单片机根本不是一个可比的概念。

谈到与通用Intel的CPU区别时,除了前面几位讲到的一些区别外,只能说性能上不同并且产品的定位方向不同,Intel CPU的定位是个人电脑和服务器,而ARM CPU和单片机的定位是一切需要使用一定计算能力的产品,既所有Intel CPU涉及领域之外的市场。

网友H:
其它不知,反正ARM7-TDMI就是冯诺伊曼结构,

网友C:
是否有区别,取决与看问题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