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 好像没有写成功,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08-07-23):
改成总线方式,读ID,状态都正常,现在测试读写页面程序,遇到一些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unsigned char nandFlashPageRead( unsigned int NandAddr, unsigned char *Buffer )
{

    unsigned char NandStatus;
    unsigned short i;
    // for x8 NAND flash device, one page = 512 + 16 Bytes
    // uint32 NandAddr = nPage * 512 + nBlock * ( 512 * 32 );
    uint32 StartColumn = 528 - (NandAddr & 0x1ff);

    FIO2CLR1 |= (0x01 << 0);
    OS_ENTER_CRITICAL();
    NF_nCS_CLR;
    if ( ( NandAddr >> 8 ) & 0x1 )
    {
        NFWrCmd( NAND_CMD_AREA_B );        //begin from "B" half page
    }
    else
    {
        NFWrCmd( NAND_CMD_AREA_A );        //begin from "A" half page
    }

    NFWrAddr( ( uint16 ) ( NandAddr & 0xff ) );                         //column address
    NFWrAddr( ( uint16 ) ( ( NandAddr >> 9 ) & 0xff) );         //low block address
    NFWrAddr( ( uint16 ) ( ( NandAddr >> 17 ) & 0xff) );        //high block address
    //read NAND status register
    NFWrCmd( NAND_CMD_RD_STATUS );

    //wait until write operation success
    do
    {
        NandStatus = NFRdDat();
    }
    while (!(NandStatus & 0x40));
    NFWrCmd( NAND_CMD_RD_DONE );

    for ( i = 0; i < StartColumn; i++ )
        Buffer = NFRdDat();

    NF_nCS_SET;
    OS_EXIT_CRITICAL();
    FIO2SET1 |= (0x01 << 0);
    return NandStatus;
}

unsigned char nandFlashPageWrite( unsigned int NandAddr , unsigned char *Buffer )
{
    unsigned char NandStatus = 0x0;
    unsigned int i;
    // for x8 NAND flash device, one page = 512 + 16 Bytes
    // uint32 NandAddr = nPage * 512 + nBlock * ( 512 * 32 );

    unsigned short StartColumn = 528 - (NandAddr & 0x1ff);

    OS_ENTER_CRITICAL();
    //NF_nCS_CLR;
    if ( ( NandAddr >> 8 ) & 0x1 )
    {
        NFWrCmd( NAND_CMD_AREA_B );        //begin from "B" half page
    }
    else
    {
        NFWrCmd( NAND_CMD_AREA_A );        //begin from "A" half page
    }
    NFWrCmd( NAND_CMD_PAGEPROG_I );        //program command 1st cycle with 80h
    NFWrAddr( ( uint16 ) ( NandAddr & 0xff ) );                         //column address
    NFWrAddr( ( uint16 ) ( ( NandAddr >> 9 ) & 0xff) );         //low block address
    NFWrAddr( ( uint16 ) ( ( NandAddr >> 17 ) & 0xff) );        //high block address

    for ( i = 0; i < StartColumn; i++ )
        NFWrDat( Buffer );

    NFWrCmd( NAND_CMD_PAGEPROG_II );//confirm program with 10h
    //read NAND status register
    NFWrCmd( NAND_CMD_RD_STATUS );
    //wait until write operation success
    do
    {
        NandStatus = NFRdDat();
    }
    while (!(NandStatus & 0x40));
    NFWrCmd( NAND_CMD_RD_DONE );
    // NF_nCS_SET;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NandStatus;

}

void main()
{
     ....
     ....
     for ( i=0; i<512; i++ )
     inbuff =  0x59;
     NFlashState =nandFlashPageWrite(0,inbuff);

     for (i =0; i<512; i++)
        {
            NFlashState = nandFlashPageRead(0, outbuff);
            sprintf(buf," %X ",outbuff);
            UART0WriteString((uint8 *) buf);
        }
     ....
}

打印出来的结果如下:
Start testing NandFlash2....

ID=EC73
lockEraseState=C0
 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现在我判断问题出在写页面出错,大家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这个问题的?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