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ARM的烦恼

楼主(2008-07-23):
原来的51现在换成ARM系统。供电系统不一样。许多器件都需要更换。

想换一块AD盒DA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请大家帮助推荐一款。
1.DA我原来用过的是AD7226 是并口8位AD。有与输出10V的高电压。现在电压改为3.3V供电了。7226是5V的器件。不能用了。 我现在需要的是3.3V供电。串行和并行接口都可以。8位10都可以。但是要可以输入10V的电压。也就是REF可以接10V基准。请大家帮忙。
2.AD我原来用过的是AD1674.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原来是5V供电。现在要改位3.3V供电。要求不低于12位,转换可控。串并都可以。谢谢。
急呀。找了好几天都没有合适的。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建议选用STM32

前端的AD可以省掉,要可以输入10V的电压,需要加运放,将信号调整到到0-3伏,DA部分,仍可以用AD7226,用3.3驱动没问题,设置成开漏输出,加上拉电阻,或者加uln2803,STM32的输入io是可以承受5v的,详细的你自己去看吧!

网友B:
中间加个电平转换呀!

双向的如4245,单向的就多了!3.3->5 HCT245,5->3.3 VHC245.....

网友C:
信号源强一点的两个分压电阻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