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好多地方都看得到这篇**

楼主(2008-07-30):
1. 做个最小系统板:如果你从没有做过ARM的开发,建议你一开始不要贪大求全,把所有的应用都做好

,因为ARM的启动方式和dsp或单片机有所不同,往往会遇到各种问题,所以建议先布一个仅有

Flash,SRAM或SDRAM、CPU、JTAG、和复位信号的小系统板,留出扩展接口。使最小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好在ARM的外围接口基本都是标准接口,如果你已有这些硬件的布线经验,这对

你来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2. 写启动代码,根据硬件地址先写一个能够启动的小代码,包括以下部分:
初始化端口,屏蔽中断,把程序拷贝到SRAM中;完成代码的重映射;配置中断句柄,连接到C语言入口。

也许你看到给你的一些示例程序当中,bootloader会有很多东西,但是不要被这些复杂的程序所困扰,

因为你不是做开发板的,你的任务就是做段小程序,让你的应用程序能够运行下去

3. 仔细研究你所用的芯片的资料,尽管ARM在内核上兼容,但每家芯片都有自己的特色,编写程序时必

须考虑这些问题。尤其是女孩子,在这儿千万别有依赖心理,总想拿别人的示例程序修改,却越改越乱

。

4. 多看一些操作系统程序,在ARM的应用开放源代码的程序很多,要想提高自己,就要多看别人的程序

,linux,uc/os-II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原
码。

6.如果你是作硬件,每个厂家基本上都有针对该芯片的DEMO板原理图。先将原理图消化。这样你以后做

设计时,对资源的分配心中有数。器件的DATSHEET一定要好好消化。

7.如果做软件最好对操作系统的机理要有所了解。当然这对软件工程师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如果是硬件

出身的就有点费劲。

问:做最小系统板是2层还是4层好?
答:只有AT91可以用两层板,其他的最少4层;44b0的地和电源处理好也可用两层板;

谈四层板和33欧电阻:
选用四层板不仅是电源和地的问题,高速数字电路对走线的阻抗有要求,二层板不好控制阻抗。33欧电

阻一般加在驱动器端,也是起阻抗匹配作用的;布线时要先布数据地址线,和需要保证的高速线;
在高频的时候,PCB板上的走线都要看成传输线。传输线有其特征阻抗,学过传输线理论的都知道,当传

输线上某处出现阻抗突变(不匹配)时,信号通过就会发生反射,反射对原信号造成干扰,严重时就会影

响电路的正常工作。采用四层板时,通常外层走信号线,中间两层分别为电源和地平面,这样一方面隔

离了两个信号层,更重要的是外层的走线与它们所靠近的平面形成称为“微带”(microstrip) 的传输线

,它的阻抗比较固定,而且可以计算。对于两层板就比较难以做到这样。这种传输线阻抗主要于走线的

宽度、到参考平面的距离、敷铜的厚度以及介电材料的特性有关,有许多现成的公式和程序可供计算。
33欧电阻通常串连放在驱动的一端(其实不一定33欧,从几欧到五、六十欧都有,视电路具体情况) ,其

作用是与发送器的输出阻抗串连后与走线的阻抗匹配,使反射回来(假设解收端阻抗没有匹配) 的信号不

会再次反射回去(吸收掉),这样接收端的信号就不会受到影响。接收端也可以作匹配,例如采用电阻并

联,但在数字系统比较少用,因为比较麻烦,而且很多时候是一发多收,如地址总线,不如源端匹配易

做。
这里梭说的高频,不一定是时钟频率很高的电路,是不是高频不止看频率,更重要是看信号的上升下降

时间。通常可以用上升(或下降) 时间估计电路的频率,一般取上升时间倒数的一半,比如如果上升时间

是1ns,那么它的倒数是1000MHz,也就是说在设计电路是要按500MHz的频带来考虑。有时候要故意减慢

边缘时间,许多高速IC其驱动器的输出斜率是可调的

本**来自中国IT实验室http://embed.chinaitlab.com/

网友A:
一篇**到处转来转去

网友B:

文章不错,所以到处看的到啊!~~~

网友C:
TA2410开发板

TA2410开发板+全新原装3.5TFT带驱动板和触摸屏.
I 嵌入式软件
提供: 5大操作系统
1、TABios + TABoot + 上位机软件 + 源码分析说明;
2、uCos + uCGUI;
3、Nucleus BSP + Demo;
4、Linux + QT + YAFFS + 移植过程分析说明;
5、WINCE 4.2 + 移植过程分析说明;
6、VXWORKS(附赠,包括BSP,协助提供VXWORKS任何方面技术支持);
7、开发板测试程序(测试源代码,启动引导代码BIOS和下载烧写工具等)
8、开发板配套实验程序包括:
1)点亮LED实验;2)按键实现实验;3)蜂鸣器实验;4)串口实验;5)IIC实验;6)LCD实验;7)触摸屏实验;8)GPRS模块实验;9)RTC实时时钟实验;10)Nand Flash ISP实验和Nor Flash ISP实验;11)UCOS实验;12)NUCLEUS实验等。
9)PC端软件源代码(包括USB驱动源代码等);
10)三星官方2410资料
11)WinCE Install Disk PB4.2安装软件。

II上位机软件
1、 TABoot 串口烧写软件
2、 DNW 三星调试软件、USB 驱动源码、SJF2410 软件和源代码
3、 FlashProgramm 2.0(配合Wiggle 使用 )
4、 Linux 下编译、调试、烧录相关软件
5、 ADS1.2
6、 JTAG 并口驱动
7、 NAND FLASH 烧写软件
8、JTAG/WIGGLE使用方法、驱动安装配合图解。
    详情浏览  www.trans.net.cn
III、 TA2410 硬件平台综述
平台由核心板(Core-Board)和底板( Bottom-Board ) 以及3.5寸LCD(带触摸)组成:
1、Core-Board
CPU:              Samsung的S3C2410x处理器,工作频率达203MHz;
NAND Flash       64MB (K9F1208,用户可自己更换为16M、32M或128M)
NOR Flash        NOR FLASH(SST39VF1601)提供2MBNor Flash;
SDRAM :         64M(Samsung  K4S561632H-Tc75)2片4Banks×4Mbits×16bits SDRAM,PC100/PC133兼容;
RTC 实时时钟:   外接32.768KHz的晶振,带有备份电池,可保持时钟
NAND FLASH --NOR FLASH 启动选择开关

2、Bottom-Board
LCD 接口:          支持各种TFT LCD(50PIN2.0排针)
触摸屏接口:        可接四线电阻式触摸屏;
串口:              两个RS232串口;1路TTL电平接口
GPRS/GSM接口:    用户可选配SIMCOM公司GSM/GPRS模块(选配)
USB Device接口:  1个DEVICE接口(USB 1.1协议)
SPI 接口
IIC总线接口
ADC模数转换接口:  4路10位AD
两个USB HOST:    1个USB Host A型接口(USB1.1协议),
                    1个USBHost B型接口(USB1.1协议);
SD/MMC 接口:      支持SD卡、同时兼容MMC卡;
JTAG接口:        标准ARM 20针JTAG&&Wiggle&&ICE 接口;
IIS :              采用UDA1341TS IIS 接口(立体声输出,MIC 输入),
外部中断接口:      8路外部中断输入
网卡:              提供10M Ethernet芯片CS8900A,采用集成隔离变压器的RJ45接口,并带有ACT、LINK指示灯
蜂鸣器:            带驱动电路。用作声音提示,或用于PWM测试。
复位电路:          采用专用SP708S复位电路,稳定可靠;
电源接口:          +5V电源供电(>2A输出)可选12V电源
LED指示灯:        6路
按键:              4路
以上很多接口都可以复用为通用I/O,方便用户外接自己的设备。

TA2410 光盘内容
I   原理图/PCB图
1、 Core-Board 原理图、接口图、PCB图
2、 Bottom-Board 原理图、PCB图
3、 LCD驱动板原理图、PCB图
4、 JTAG&wiggle原理图、PCB图
5、 料清单/封装库
6、 资料手册 包含板上所有器件的DataSheet

TAARM2410 出货清单
1、 TA2410 Core-Board(核心板)一套;
2、 TA2410 Bottom-Board(底板)一套;
3、 JTAG&Wiggle 二合一板;
4、 全新原装3.5 TFT LCD(带触摸+驱动板)一套;
5、 USB 线一条;
6、 网线(交叉)一条;
7、 并口线一条;
8、 串口线(交叉)一条;
9、 5V或12V/2A 电源一个;
10、触摸笔一支;
11、资料光盘DVD一张;
12、配套的开发板箱子

更详细的资料请联系:
广州卓联电子有限公司嵌入式产品部
TEL:020-22274844
E-mail:gdembed@163.com
       arm-service1@163.com
销售QQ:65127003
技术QQ: 619456981
技术群:  28783010 –面向WINCE软件等
         64242927 -面向LINUX软件等

网友D:
好!

可以考虑,不错的建议!

网友E:
..

 LZ 那么热情,大家就不要打击了,**本身写得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