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FS文件系统是不是只能建立.txt格式的文件?

楼主(2008-08-06):
斑竹及各位:哪位用过ZLG/FS文件系统的,知不知道这个文件系统中的文件读写函数是不是只能针对.txt格式的文件进行文件读写?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吧

也许能扩展到类TXT文件,如.C .H文件,但其它的如DOC是不太可能的,其中的一些算法之类的太复杂了,而TXT可以直接输入数据而不需要处理,所以一般都只是支持TXT

网友B(2008-09-23):
ZLG FS 不只支持 txt 文档

周立功的文件系统不支持长文件名,只支持DOS 8.3 格式的文件名,而DOS 8.3 格式是:8个Bytes的文件名称,3个Bytes的扩展名,因此有网友将扩展名该成 .html 就出错也就这么回事

网友C:
过几天开源给大家

由于工作需要一个FAT32的文件系统,下载了几个,经过比较后还是觉得修改ZLG的FS系统比较快,不过修改内容很大,但基本风格不变。修正如下几点:

1:对ASCII特殊字符的过滤
2:对文件目录属性操作
3:对文件目录时间操作
4:FAT表同步
5:长文件名格式

网友D:
垃圾....FAT能让她们写成这样..

楼主:
3楼说的支持DOS 8.3 格式的文件名是对的

.html的文件名改成.htm就行了

网友E:
写了个纯fat32的

从zlg继承了点,改动比较大。
主要改动
1. 增加长文件名
2. 增加unicode中文文件名
3. 修改cache模式,加快sd卡和硬盘速度
4. 精简代码,结构更简单
有兴趣的可以共同维护

网友F:
楼上的开源看看啊

楼上的开源看看啊,如果要共同维护的话!

网友E:
要代码的报qq

不太想开源,有一定基础的可以共同研究。

网友F:
我的四一四五六零零

网友G:
我的是

我很有兴趣,发给我好吗?

网友H:
想深入研究文件系统最好选择《ecos增值包》,

支持FAT12/16/32 over CF/SD/HDD
支持ROMFS/RAMFS等各种FS

标准的UNIX I/O接口,属性、时间、字符过滤、N个FAT表同步、长文件名支持、采用HASH算法的CACHE管理(数据和FAT分别缓存)......

提供演示程序源码,如支持FTP的CGI服务器。

无缝支持ZLG开发板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支持按需裁减。
不必重复劳动,而且FS仅为《ecos增值包》一个小部件,其他还包括TCP/IP、USB、GUI等等。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