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s3c44box通用I/o口的问题

楼主(2008-08-07):
  我是初学Arm.在使用arm的通用I/O口时遇到些问题.
   1,s3c44box中每个I/O口都有PDATx数据寄存器。我想知道的是,当I/O口作为输出时,我住数据寄存器写入数据后再读出,是否是原值?我写过代码,似乎不是。不知道ARm和51相比,它是如何处理的。51的话,向I/O口写入数据后,再读,可以分为读引脚,也可以是读寄存器。
  2,我写了一些代码,其中有if( rPDATG & 0x10 ==0 ){}.rPDATG是端口G的数据输入输出寄存器。但运行时,却发现无论端口的信号如何,似乎if的判断总不正确,是不是非得定义一个临时变量,将rPDATG的值给变量后,再以变量的值作为判断标准?

网友A:
re

1、是原值。

楼主:
谢谢2#

  我再去写点代码试试。
 另外,还有个问题。s3c44box内部的上拉电阻用来作什么的。在手册中的I/O端口部份,只提及内部有上拉电阻,可以关闭或开启,但具体的就没说了。我想知道的是,在手册中的其它地方是否有和上拉电阻相关的内容?

网友B:
做输入时就可以不要外部上拉了呀!

网友C:
?

没怎么看懂问题
我也刚接触AR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