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的问题

楼主(2008-08-10):
各位大虾:

小弟我运行写好的USB程序后,系统会提示要求安装驱动程序,在导入驱动文件后,出现了一个错误:“无法安装这个硬件,
                安装设备时,出现了一个错误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既然已经认出了USB设备并要求驱动文件,是不是就说明我的枚举已经成功了呢?但是为什么会出这个错误呢?

网友A:
没有枚举成功,可能是VID/PID与INF中描述对不上

网友B:
只需要一个电阻,其它什么也不用,就可以认出是USB设备

楼主:
请问

嗯,这我明白,可是我再插上USB的时候右下角显示的是发现USBD12,不是未知设备,那是不是说明没问题了呢?

楼主:
请问mr.king

关于PID和VID:
%USBVID_0471&PID_0222.DeviceDesc%=D12TEST.Dev, USBVID_0471&PID_0222
%USBVID_0471&PID_0666.DeviceDesc%=D12TEST.Dev, USBVID_0471&PID_0666
%USBVID_0471&PID_0888.DeviceDesc%=D12TEST.Dev, USBVID_0471&PID_0888

PID有三个值,应该选择哪个呢?

网友B:
这只能说明设备描述符和串描述符没有问题

到了Set_Configuration成功才能算完成枚举。

楼主:
谢谢平常人

哦,那我明白了,那是不是说明Set_Configuration之前没问题了呢?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主要搞Set_Configuration了

网友C:
set config是设备驱动程序发的...

可以用bus hound抓数据包来分析,或者查看设备管理器,看PID和VID,
http://group.**/93/1367.aspx
http://group.**/93/1552.aspx
下图分别是枚举不成功和枚举成功的图。

楼主:
好详细阿

谢谢,写得真详细,看来我的枚举是成功的,还是要查查后面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