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服务器如何发送内存中的网页?

楼主(2008-08-11):
斑竹及各位:请问WEB服务器响应IE浏览器的请求后,想要发一个应答,这个应答要将存储在某一地址内的网页发送过去,那么这个应答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你问的问题不太清楚

 1。你是在PC机上实现?还是想在嵌入式板子上实现?
 2.现在有现成的实现web和ie之间的东东啊,都是这东东给你自动完成,包括解析和应答处理,只要你的网页,静态或动态网页根据这个东东的格式写就OK了。当然你自己写个服务器解析的软件也可以,那是属于研究了,不是做开发和应用了。
3.如果在嵌入式板子上完成,现在有busybox实现的httpd。还有功能强大的boa,用CGI实现。。。。 你好好研究吧!!!!!

楼主:
谢谢

我是要在PC机上用IE浏览器打开存储在SD卡上的网页,SD卡是在嵌入式板子上的,需要自己写Web服务器程序,就像你在第二条里说的,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格式”,不知道应该怎么写?

网友B:
WEB服务器不需要自己写,可以google下BOA

楼主:
谢谢LS

BOA是用于LINUX系统的吧,我的是uC/OS-II,不能用吧?

网友C:
......

很关心你这个问题,期待......

网友D:
把要发送网页内容按协议层层打包然后复制到NIC的发送缓冲

触发发送过程
至于网页内容来自内存还是Flash都不要紧,最主要是按格式复制到合适的地方。

OSI七层
A->P->S->T->N->D->P

网友E:
回复主题:WEB服务器如何发送内存中的网页?

还有其他的嵌入式webserver的,可以去网上搜搜

网友F:
只要实现了

TCP/IP协议,自己简单按照HTTP协议,做做数据的收发就行了.ucos可以不需要很完整的web服务器.
比方说:一开始监听80端口,发现链接后,按http协议应答,并发送主页给客户端.然后按照客户端请求的网页地址,发送相对应的网页数据给客户端即可.对于TCP/IP协议来说,HTTP协议也好网页也好只不过是数据流而也.

楼主:
谢谢各位

LS应该是对的,另外wlq_9对uC/OS-II熟吗?
请教一下:现在的问题是我把读取SD卡上网页的哪一部分程序加到TCP通信任务中后,原来的功能就不能实现了,应该是受到了影响,请问各位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这两个功能分别放在不同的任务中都可以正常实现,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G:
EASYARM2200/SMARTARM2200开发板上有完整的现成资料,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抄就成了,源码、文挡、资料等等都有非常清楚地说明,比你问来问去有效率多啦,不但有你想了解的静态网页,连动态网页,FTP服务器、FAT over SD/CF都早已提供了。
    进一步还提供ecos、VxWorks、Linux上的实现,未来BOA、GOAHEAD、BT/eMule等。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F:
当发现有

网页的请求时,打开SD里面的网页文件,然后按照HTTP协议格式,把网页文件的内容取出来组成适当的HTTP报,发出去即可.
网页是存在代码区的FLASH,还是外部存储器,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只是在取网页内容组包的时候,途径不同而也.
注意安排各任务的优先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