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上可以移植Linux吗?

楼主(2008-08-11):
ARM7上可以移植Linux吗?我们的内核是ARM7TDMI-S,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

 这还要高手给你说?

 不行,只能uclinux.

网友B:
没有 MMU的垃圾CPU,只能uclinux哦

网友B:
俺用过这类没有MMU的芯片

软件一写大了,就很多内存分配和回收的问题,麻烦,所以它属于垃圾级别的

网友A:
ls

 没有mmu,你自己可以写程序进行内存管理,不要调用系统的内存管理函数。
 我一般都是这样做,否则不放心,说不定到哪天CPU工作累了,程序**了,还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C:
似乎是不能,原因楼上说过了

但ARM7不是垃圾,做裸机使用还是蛮不错了.
不是所有的嵌入式应用都需要操作系统linux有

网友B:
俺做设计习惯关注我的应用,不喜欢再去做操作系统应该做

俺做设计习惯关注我的应用,不喜欢再去做操作系统应该做的事情
俺做设计习惯关注我的应用,不喜欢再去做操作系统应该做的事情
俺做设计习惯关注我的应用,不喜欢再去做操作系统应该做的事情
俺做设计习惯关注我的应用,不喜欢再去做操作系统应该做的事情
俺做设计习惯关注我的应用,不喜欢再去做操作系统应该做的事情
俺做设计习惯关注我的应用,不喜欢再去做操作系统应该做的事情

网友D:
uClinux 就不是linux吗?

uclinux 也是 linux,有人看前面有个u 就认为 低linux一等,我不认为。

网友E:
呵呵

才接触ARM

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做了一个ARM7的板子,没有移植操作系统啊。
个人觉得芯片都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啊,不要怪ARM7没有MMU,没有早期的ARM7,哪来后面的系列

网友F:
ARM7尤其有事和特点,小看arm7只能说知识量还不够吧

网友G:
支持楼上

支持楼上

网友H:
顶12楼

ARM7总比单片机强吧,能用单片机解决大问题的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