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Linux到i.MX27平台

楼主(2008-08-11):
最近得到一块Freescale的i.MX27 LITEKIT开发板,MX27是基于ARM926EJ-S内核的SoC芯片,工作频率高达400MHz,而且各种外设接口非常丰富,很想好好玩玩。但是板子上面只有Bootloader,没有OS。想问问各位有用过MX27的没有,哪里能找到可移植到我板子上的Linux?

网友A:
去官网找找看,或是向代理商要.反正是不要自己去移植

楼主:
问过了

厂商那边回复和网站上写的一样
Windows:WinCE6.0(Under development)
Linux:Timesys  <---是个收费的第三方Linux supplier
绝望了

网友B:
MX27

我有,但内寸是DDR的,电源管理是用MC13783.不知你能不能用?

网友C:
绝望个啥

网站上Linux 2.6.22的全套BSP分明是可以下载的。我用的就是。

你去仔细找过了吗?下载BSP需要注册一下,免费的,很容易。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27&nodeId=0162468rH311432973ZrDR&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楼主:
我下过,那个是针对i.MX27 ADS开发套件的BSP

我手里的是i.MX27 LITEKIT入门套件,是一个第三方公司开发的。ADS和它在硬件上有很多不同,不像你想象的改几个寄存器地址,修改中断就能搞定的。要那样我早就移植好了。

网友C:
呵呵,真的吗?

板子给我,看看我一个星期能不能搞定:-)

我自己设计的MX27的系统也和ADS是不一样的,我选的芯片会根据我的情况来定的。从redboot到kernel都是我改过的。很难吗?;-)

lite板子我看过,mobile ddr和ADS的是一样的,两片拼32位,这个代码基本上不用改,nor flash用的intel的,需要改一点,其实很简单,去掉同步,就用异步方式,很容易的。他还有一片Nand,那个也没啥。。。

BTW,这只是板级移植而已,又不是给新的CPU移植Kernel,就是改改寄存器、中断啥的就好了。呵呵。

对了,刚才忘了说了,他连13783都没有换掉,所以说连声卡驱动,触摸屏驱动,PMIC那套东西你都不用改就可以直接用的。

楼主:
我是这方面的初学者

所以很多东西都在学习中,最近逐渐摸着点门。
感觉主要修改/arch/arm/mach-mx27/目录下的代码就有可能成功。至少能得到一个可以load的内核(Nor flash可以稍后再修改,不知是否正确?)。

现在ltib可以编译通过,得到可下载的内核。只是解压完内核后,终端就没有反应了,也不出字符了。看来是串口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C:
其实你不改也应该能出来一些东西的

串口初始化大家都一样的,不会有问题,我估计你给内核传递的参数可能有问题。

lite板子用的是自己的bootloader我不确定他怎么传递参数的,但是你可以试着传递这个命令行给内核:mem=64M init=/sbin/init console=ttymxc0 initrd=0xa0800000,4000000 root=/dev/ram0 rw

因为串口是CPU内部的,所以和具体板子的设计是关系不大了,不用怀疑串口驱动。对了,你要确定他那个bootloader用就是第一个串口。因为你用的这个内核里面就是这个串口,如果两个串口物理上不同,也是看不到东西的。

还有一个办法,那个板子上应该有GPIO接的LED,你可以在内核开始的地方加上一些代码,点亮LED来判断是不是运行了。

NOR FLASH其实很容易搞定,都不用改代码,INTEL的flash内核支持很好的,等你内核跑起来后配置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不用担心。

嗯,推荐你去我们论坛混,呵呵,能回答Linux问题的人应该比这里多一些。
www.linuxforum.net

楼主:
Bootloader用的串口就是UARTA

感谢vxworks的耐心解答。
我还是把我的操作贴出来,这样比较明白
首先编译MX27 ADS Linux BSP得到zImage,通过TFTP加载文件
load raw 0xa0208000 1598836 /tftp/192.168.1.10:zImage
然后执行该映像
exec "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nfs ip=10.0.0.101:10.0.0.100:10.0.0.100:255.255.255.0:litekit:eth0 nfsroot=10.0.0.100:/rootfs init=/sbin/init"
接下来串口显示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然后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