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如何模拟i2c?

楼主(2008-08-15):
小弟在用ARM开发电压控制芯片LNB21 i2c已经有波形 但电压控制18v 13v 22khz
始终无效!可不可以用模拟i2c进行?

网友A:
可以模拟,就像使用51系列单片机模拟I2C一样

网友B:
re:

很简单,照着I2C的时序做就行,因为I2C的速度慢。

网友C:
比51烦,因为要动态配置SDA的IO输入输出状态

网友D:
其实不烦

要输出高电平,就置IO为输入(此时外部上拉电阻会拉高总线).
要输出低电平,就置IO为输出(先置输出寄存器的值为低).
要读取电平,也置为输入.不过有的ARM比较麻烦,还得先置1再读入.

网友C:
5楼,你看是否比51烦呢?

网友E:
这个参照51的模拟程序很容易写的吧

可以下载一些代码看看

网友F:
模拟I2C还是比较简单的

模拟I2C还是比较简单的,有很多现成的软件包,如果有一个逻辑分析仪那调试就更快了

网友G:
用GPIO模拟i2c和arm有什么关系?

用GPIO模拟i2c和arm有什么关系?
ARM只是体系结构而已.
GPIO是外围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