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8-15):
AD, UG, TI, ST, ni
想请教各位大虾,我是刚学习ARM的初学者,我用ADS1.2编译一个已现有的程序,可是在编译时总是有这样的 提示“Error   : (Fatal)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E:workdirXxSngTruly2single00_DataDebugInFLASHObjectCodeStartup.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sizes and/or totals.

Finished: 1 information, 0 warning,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

是不是路径有错误?是不是设置有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请各位大虾指教。我急用!!!

网友A:
选择菜单Project->Remove Object Code... 或快捷键"Ctrl + -"

在对话框中选择All Targets按钮,再重新编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