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的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8-16):
电源版太冷清了

网友A:
是不是缓冲?

当光耦开通瞬间,三极管开通,当e级电容cd6电压升高后,三极管闭合?
我也菜鸟,不一定对啊

楼主:
分析的有道理(这个是开关电源里的)

网友B:
.

3844的8脚是内部5V稳压输出,三极管接入电路后,最多是为了影响第一脚(比较器输出端)的状态。但此电路中,三极管的基极接的是第一脚,且发射极接了个大电容并没有直流回路。
这个电路让人费解。

网友C:
不费解,电容有充电的过程

在充电过程中,你可当作他是通路的

很多延时电路用这种方法

网友B:
.

此电路的设计思路如果是为了影响前级,还不如把三极管去掉,因为有了三极管,电容对前级的影响缩小β倍。
如果是为了影响5V的电源输出,在开机时,拉低使之产生慢启动效果(其5V输出带载能力为30mA~180mA),则应该去掉三极管,直接将电容接上。
此电容只充电不放电,充电时作为电源的一个负载。三极管的发射极的反向击穿电压一般在6V以上,它的放电只有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