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直接接电脑的液晶显示器可以不不?

楼主(2008-08-19):
(无正文)

网友A:
of course 可以 但是 。。。。

但是 你需要1 要内部带LCD控制器的
           2 用视频ADC将数字信号模拟化
           3 设置LCD 控制器,使其产生VGA时序
这样就ok了。

网友B:
带有VGA接口的ARM板

 可不便宜。

楼主:
直接接DVI接口行不行?

直接接DVI接口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