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外部NorFlash的问题

楼主(2008-08-19):
Atmel的AT91SAM7SE,编译环境ADS1.2,程序一开始在片内Flash跑,然后跳转到EBI接口连接的NorFlash上去,Intel的,16bit宽。现在的问题是NorFlash的工程也是在ADS下面编译的,有启动的CStartup.s,ARM方式编译。跳转到外片地址时,这句
ldr,r13,=#0x00202000 执行完r13就变成了0,
请问这是因为ARM方式编译对于16位宽的Flash有问题吗?
程序先在片内Flash上跑,然后跑到片外Flash上跑,这种设计方法能实现吗?

网友A:
我也是刚开始学,过来帮楼主看看!

楼主:
请牛人帮忙解答一下哈

网友B:
最近用过AT91SAM7SE

程序先在片内Flash上跑,然后跑到片外Flash上跑,这种设计方法能实现吗?
没问题

请问这是因为ARM方式编译对于16位宽的Flash有问题吗?
没关系,保证flash配置成rx,保证pio smc配置正确,保证硬件正常

Atmel的AT91SAM7SE,编译环境ADS1.2,程序一开始在片内Flash跑,然后跳转到EBI接口连接的NorFlash上去,Intel 的,16bit宽。现在的问题是NorFlash的工程也是在ADS下面编译的,有启动的CStartup.s,ARM方式编译。跳转到外片地址时,这句
ldr,r13,=#0x00202000 执行完r13就变成了0,
用以下方式配置sp
ldr     r4, =_sstack
mov     sp, r4
具体就不解释了,建议使用atmel提供的启动代码

楼主:
下面这句话也不行

ldr     r0, =LowLevelInit
执行完以后,r0也变成0了,
这是咋回事?

楼主:
硬件问题,换了一个板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