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合适的控制大屏全彩LED工作的单片机

楼主(2008-08-25):
我用来做户外彩色LED大屏控制的(点阵1024*768,全彩的),由于没有接触过很多都不知道。
不过老板给了点要求,让我找找看:
    集成功能要多一点,有开发环境,最好能解决字符显示(他的意思是有现成的编码解码什么的,不用自己编码),处理器速度要快(要完成扫描显示,以及和上位机通信),单片机自带ROM最好上MB(没有只好外加了),还有数据口要16位以上,当然价格低一点好,还要驱动显示板(这个我搞不清楚,到底是单片机直接驱动呢,还是再用别的芯片),显示板带缓存(也就是小的显示模块,一块块拼起来的,相互之间有数据线连接)。

不知哪位大哥可以帮小弟这个忙?

网友A:
回楼主

这个项目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片机就能完成的,
它需要视频处理,网络传输,等很多环节。一般都会用到高性能的CPU及高性能的FPGA,所以没有很好基础的人一般是做不下来的。

网友B:
弄1000万,2000万能玩的转

否则,买现成的控制卡。早就商品化了。
如果想自己做,就得和这些商品化的东西抢市场,想想你的投入吧。

网友C:
这个冒似arm9能实现

这个冒似arm9能实现

网友D:
mgd,想用单片机?

    总共200多万(1024*768*3)像素,每个像素还要进行pwm控制(亮度),想用单片机完成,这个单片机真牛。
    楼上几位都说了,如果找不到现成的控制器的话,这个项目不是一般的高手能完成的,楼主要做的首先是让老板知道这个项目的难度。

楼主:
学习了

非常感谢各楼大哥的指点,小弟收获不少。
我想老板应该知道这个难度的,用单片机是对我能力的考核,当然他也说不一定用单片机,可能也用CPLD、FPGA之类。
那我在看看FPGA。
有难度,不过我有时间学。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