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死机

楼主(2008-08-25):
我的系统采用S3C2410作为CPU芯片.winCE系统.做老化测试的时候系统频繁死机.(少于1个小时)
死机后系统进入不了主界面,检测nand Flash文件系统损坏.拿出老化箱,降温20分钟后开机正常,且长时间(3天)不死机.

3个新板全部都是这样.请问,这个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考虑?

网友A:
问题

1.S3C2410的问题,由于你做老化试验,2410只有商业级,可能由于温度较高,造成2410处在亚稳态的状态,在这个时候,不论你断电,关机,系统都不会回复,而当你温度降低后,系统能够正常工作!
2.有可能系统的晶体或晶振引起的1

3.提醒一下楼主,由于做老化试验,有可能末一个细小的元器件造成的,请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