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申请内存char var[64*1024]会出什么问题?

楼主(2008-08-25):
我这发现软件会出错,导致不可运行,  高手帮忙解释

网友A:
什么芯片,板上有多少内存

楼主:
板上内存2M呢,用绝对地址申请512运行,也没出错,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不会有问题

信息太少。

网友B:
以前DOS好像就有64KB内存的问题

以前DOS好像就有64KB内存的问题,VC6.0就不能定义64KB的数组(只能malloc等).
有可能是编译器不支持.

楼主:
估计就是楼上说的问题,我改用的方式与malloc类似

网友C:
ADS版本太旧

旧的ADS12不能支持大文件编译以及一些大空间申请,你只要去ADS网站下载一个842的patch就好了。

网友C:
空间对齐也可能有错

如果这个空间有用来做buffer,那么最好能在前面加个__align(8),保证地址对齐。

网友D:
我从一开始弄就用MDK,不想用ADS,操作起来好麻烦!

网友E:
我用ADS1.2,开256*1024的数组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