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1.1.6在s3c44b0上的移植问题

楼主(2008-08-25):
各位:
最近在s3c44b0上移植u-boot-1.1.6,板子原版是u-boot-1.1.1.因为网上的资料比较多,花了一些时间,把u-boot编译好了。
下载进去后,在超级终端上有一些字符显示,版本,DRAM,FLASH大小这几个信息是有的,但没有autodelay的倒计时提示,也没有命令提示符,也就不能进行命令操作。我想进一步调试,因为没错误,也没有提示,改起来比较麻烦,主要是没这个调试的经验。我现在想研究一下这些打印信息是如何一步步打印出来的,比如先打印了版本,然后打印了DRAM等信息,找了serial.c,main.c这些文件看下,没什么收获,想问问各位,上述不正常现象是哪里的错误?我上面的这个想法对研究u-boot有效吗?
请各位搞过移植的朋友给些意见,你们的想法和经历对我们这些后学者有着莫大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我也尝试过你做的事

最后可以得到一个能工作的U-boot,但是网络没有调通,可用性自然就大打折扣了。所以最后索性放弃,使用一个编译好的bootloader。我想大家肯定是为了学uclinux才研究u-boot的,所以要有取有舍,不要面面俱到。
现在我已经完成uclinux的编译移植,tftp,nfs文件系统挂载,简单uclinux程序的编译执行等工作,下面准备做JFFS2文件系统的移植。然后差不多就该学习编驱动和应用程序了

楼主:
你说的很对

有所取舍,虽然现在嵌入不太分软硬,我还是这样说吧,你现在选择的方向可能是嵌入软件了吧,我想做嵌入硬件方面的工作,我本身就是做硬件工作的。现在往深层学一下,看看软件是如何指导硬件工作的。这是我的初衷。至于以后的驱动及应用程序的开发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确实是个可用的u-boot,但是有些功能不全,需要自己再去修改编译,我想这个过程应该对自己理解软件的指导过程应该很有帮助。今天看了下小有一点收获,不过太忙没有能一直**看下去。

如果有机会看到交个朋友吧,msn是showluck@hotmail.com

楼主:
搞定

认真看了下新版的u-boot,有些打印函数没有设置正确导致出现上述情况。移植成功,测试了一下基本功能均能使用。下一步进一步分析代码。

网友B:
RE

网络问题是因为UBOOT支持的是老版本的DM9000,而现在用的是DM9000EA,在驱动上面是有区别的

网友A:
网络通了吗?

我当时移植时,就差网络没调通了。所以最后放弃。我的板子是44B0,网络芯片是RTL8019

网友C:
比较初级

最近也在研究uboot  ,不过对arm指令太陌生,花了点时间研究了指令,看懂了uboot的流程,下一步移植看看。

网友D:
移植u-boot不用了解ARM指令,

8019网卡也有很多参考资料。
看看《u-boot1.2在EASYARM2200/SMARTARM2200上的移植》吧,无论何种CPU,其实都大同小异。
8019的驱动看《NE2000网卡驱动》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楼主:
移植好了的

ping主机也是通的,我都是通过tftp来下载烧录程序的。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下关键字 44b0,网络部分。有几篇可以写的很详细,我是按那个搞的。
-----------------------------------------------------------
网络通了吗?

我当时移植时,就差网络没调通了。所以最后放弃。我的板子是44B0,网络芯片是RTL8019

楼主:
有人看懂u-boot.map这个文件么?

编译后生成的,Memory Configuration部分,这些内存分布感觉不是现在系统里实际的分布嘛。
举例:
 cpu/my44b0/start.o(.text)
 .text          0x0c500000      0x2d0 cpu/my44b0/start.o
                0x0c5000e8                _bss_start
                0x0c5000ec                _bss_end
                0x0c5000e4                _armboot_start

code段不可能就只有4个byte=_bss_start-_armboot_start啊?
没看懂这部分。

网友E:
我自己成功移植了U-Boot 1.1.4

请看详细移植说明
 相关链接: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374790675_1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