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I/O 口 电路 与 51 I/O 口 电路 区别

楼主(2008-08-26):
ARM I/O 口 电路 与 51 I/O 口 电路区别 ?(引脚内部)

网友A:
找一个ARM芯片的datesheet来看看就知道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B:
re

一般都需要设置方向(输入/输出),还有的可以设置为开漏输出,
51不用,

楼主(2016-03-31):
ARM I/O 口复位后是三态,51是弱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