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相关,骗观众眼球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3-11):
sysgen环境变量到底怎么产生作用的?

在使用pb的时候,我们增加一个feather,事实上只是增加了这个feather对应的sysgen变量而已,如此简单. Sysgen变量本质是一个环境变量,它怎么可以影响代码,影响镜像的生成,影响注册表等所有相关的东西?比如,我增加一个usb鼠标功能,对应的是sysgen_usb_hid_mouse.你可以在pb的图形界面下从catalog窗口中add to os designed,也可以在环境变量中直接增加. 这背后是怎么回事?

回忆我对linux浅薄了解.linux下面事实上也是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东西.大概叫什么config的东西,用户可以在文本或者图形界面menuconfig下配置.然后就可以影响代码了.我当时的了解是,这事情是有幕后黑手make工具来实现的,它得到这些配置后,强行在源代码前插入一个大概叫config.h这样的头文件,从而环境变量变成了c和c++能够识别的宏变量了!

对于wince呢?其实也是类似的.这个幕后黑手是winceos.bat等这些批处理文件,他们根据环境变量设定,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ceconfig.h的头文件.然后CeFilter.exe根据环境变量和宏变量去过滤代码,注册表,bib文件等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开关,类似这样

如果是宏,大概呈现为这样形式:@CESYSGEN IF CE_MODULES_NK

如果是环境变量,呈现为这样形式:IF IMGPROFILER !

有了上面的了解后,阅读bib,reg等等文件就不会再困惑了.

楼主:
于full kernel mode和驱动访问寄存器或者内存的方式

驱动肯定要大量访问芯片的寄存器地址和内存.在没有MMU的时候是很惬意的事情.但在wince物理地址’消失’了,所有地址都被映射成为虚拟地址,wince的内核使用一张地址映射表转换物理地址到虚拟地址.在bsp下面可以找到这张表.比如对于arm,一般是在bsp的kernelhalarmmap.a.或者wince5的会放在srcincoemaddrtbl_cfg.inc中.

g_oalAddressTable

        DCD     0x80000000, 0x02000000, 30

        DCD     0x82000000, 0x08000000, 32

…省略…

END

因此,内核访问物理地址时候,需要访问上面的表转换后的虚拟地址.(这很容易手工算出来,因为是线性表.)遗憾的是,这是内核才享有的便利.驱动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以这样访问的.驱动如何访问物理地址.对,就是使用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这2个api组合得到指向指定的物理地址对应的虚拟地址.(如果dma需要一片物理连续的内存,使用HalAllocateCommonBuffer来获得.)记得当时,我和网友讨论的是驱动能不能不用VirtualCopy这样的api,而直接象内核那样直接访问虚拟地址.其实是可以的!

我们知道,驱动是工作在用户态的,正常情况下,是无法做到的.但是可以使用SetKMode , SetProcPermissions这样的方法进入内核态.或者,在选择build时候,选择full kernel mode.—好像现在dopoda等wm产品都是这样,据说目的是提高性能.

楼主:
eboot中如何使用中断.(增加usb功能)

Samsung的cpu,nand启动.想在eboot中使用中断,进而使用usb下载功能.怎么办?

1.Eboot是工作在mmu开启的虚拟地址模式下.

2.arm在发生中断时候会跳动地址0x18.但eboot不在0地址运行.地址0是4k的nboot程序.

方法.eboot直接修改地址0x18的中断跳转指令,将它指向新的地址,指向自己的中断服务程序.

#define pISR        (*(unsigned *)(0x00000000+0x18))

pISR =(unsigned)(0xEA000000)+(((unsigned)IsrHandler-(0x8c000000+0x18+0x8) )>>2);

上面第二条是构造一个跳转指令,相当于b IsrHandler这样的指令. 0xEA000000是b,后面的是计算相对偏移地址.具体是0x8c000000还是0x80000000要看你的MMU的映射表来决定.另外因为arm流水线特殊性,中断调用和普通调用不同,主要是返回地址的区别,所以IsrHandler需要处理中断返回地址和寄存器保护等工作,然后跳动用户isr.

    LEAF_ENTRY IsrHandler

sub lr, lr, #4

stmfd   sp!, {r0-r12,lr}

mov r0, lr

bl    IsrUsbd

ldmfd   sp!, {r0-r12,lr}

movs pc, lr

ENDP

如上面,在中断发生时候就会自动跳转到IsrUsbd这个中断服务函数里面了.这个函数是普通的函数.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初始化时候,你要允许中断发生,中断使能.特别是相关的io配置.

网友A:
你小子这些日子跑哪去了?

才现身?

楼主:
狼兄

俺在忙啊.

问俺忙啥?

其实俺就忙2个字

哪2个字?

死,活!...

呵呵,忙死忙活啊!

网友B:
那么辛苦,不给条裤子,似乎有点对不住

网友C:
74HC4052问题

请问74HC4052用3.3V供电时,开关效果怎么样,有用过的,请指导小弟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