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 ARM C语言中的__IRQ~~~

楼主(2008-03-12):
我使用的 是 ADS 1.2
我想问下 ARM 的中断是否的跟51一样
写这个函数
void __irq IRQ_Eint1(void)
{}
就行了?
别的还需要什么么?中断向量表呢?
跳转地址是自动处理的么?
如果不是,请问流程是什么?与其他

网友A:
RE

一定要设置好中断向量表的。设置好后,自动跳转。简单的来说:
1 - 实现自己的中断处理函数;
2 - 设置好中断向量表;
3 - 中断产生的时候,CPU会自动执行中断向量表中的相应指令,通过该指令进行跳转。该指令的设置在步骤2中说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