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用IAR+H-JTAG调试2410成功的吗?

楼主(2008-03-13):
我用的是GEC2410的板子。。 用ADS 1.2问题多多。。
如果IAR不行 还有
其他的方式么?

网友A:
俺用ADS,没出现过不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B:
2410有现成ADS工程,IAR的工程好象没有,要移植配置.S费工夫

网友C:
RE

我是H-JTAG的作者,可以肯定 ADS + H-JTAG 或 IAR + H-JTAG 调试2410都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嘿嘿

LS好!谢谢你的H—JTAG啊!还有陪嫁的H-Flasher,嘿嘿

网友E:
呵呵,老大好肯定

楼主:
RE

请问KEIL 呢?
KEIL 也一样的吧?

网友F:
re

我用的优龙的开发板,也不能用ADS + H-JTAG ,请高手指教。我想把程序下到sdram中调试。其实地址是0x30000000。有人有相关的方法吗?

楼主:
RE

我的可以。。 不是不能用 估计你进入点没有设置。

网友F:
re

我可以用H-JTAG 检测到arm核,但是用ads下载的时候就出现了

RDI Warning 00010: < tag "RDIErrMess_BranchThrough()"

not found - message file did not open >

"进入点"在那设置??

楼主:
RE

这个提示 可能不是

网友F:
re

我的2410没有norflash,那么flash section 怎么设置。我自己根据板子设置
了 init script

具体设置如下

FLASH SECTION:
AMD
NULL
MEMORY SECTION:
0x00000000
0x30000000
SCRIPT SECTION:
Setmem+32-Bit+0x4a000008+0xffffffff
Setmem+32-Bit+0x4a00001c+0x000007ff
Setmem+32-Bit+0x53000000+0x00000000
Setmem+32-Bit+0x56000050+0x000055aa
Setmem+32-Bit+0x4c000014+0x00000003
Setmem+32-Bit+0x4c000000+0x00ffffff
Setmem+32-Bit+0x4c000004+0x00074012
Setmem+32-Bit+0x4c000008+0x00058042
Setmem+32-Bit+0x48000000+0x01111111
Setmem+32-Bit+0x48000004+0x00007ff4
Setmem+32-Bit+0x48000008+0x00000700
Setmem+32-Bit+0x4800000c+0x00007ffc
Setmem+32-Bit+0x48000010+0x00001f7c
Setmem+32-Bit+0x48000014+0x00002e50
Setmem+32-Bit+0x48000018+0x00002e50
Setmem+32-Bit+0x4800001c+0x00018002
Setmem+32-Bit+0x48000020+0x00018002
Setmem+32-Bit+0x48000024+0x008e04f4
Setmem+32-Bit+0x48000028+0x00000032
Setmem+32-Bit+0x4800002c+0x00000030

我是按照启动文件进行配置的。不知道那需要配置什么地方,有没有以前做过这方面配置的呢???

网友G:
Ads + H-JTAG

没问题

IAR 下没调试过 2410

网友H:
其实ARM最主要就是起动代码的问题了,

特别是初学者.要是能写个起重代码出来,那写ARM的应用程序就不在话下了

网友C:
RE

如果下载有问题,一般都是SDRAM没有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