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支持千兆网卡的ARM芯片么?帮忙推荐一个

楼主(2008-03-14):
想做网络方面的产品

网友A:
哪个ARM芯片都可以支持千兆网卡,只是速度差异罢了

可以说:
只要是稍微复杂点的网络应用,随便哪个ARM都难跑到千兆流量

楼主:
RE

我想做个网络移动硬盘。。
只有一块硬盘。。

哪个芯片 能发挥 出性能?

楼主:
RE

那款 网络芯片比较好用 帮忙推荐一下 谢谢大家了

网友B:
GE只是接口,具体的处理速率,要另外考虑。。。

楼主:
RE

我是想在 LINUX 下用 当成 FTP 服务器

网友C:
NAS?

ep9315  ep9312

网友D:
推荐PowerPC系列

MPC8313,价格和ARM差不多,最新90nm工艺,千兆网,333M主频,DDR2内存。
至于性能我就不说了,ARM靠边站

网友E:
IXP425

IXP420/422/425是个选择,内置百兆,用PCI口网卡扩千兆。硬盘用PCI-IDE芯片实现。市面上已经有此设计的NAS产品。
同等性能、架构的PowerPC中MPC8241/8245可以考虑。

性能更佳的可以考虑MPC8349,内置千兆、IDE口,Freescale 有针对此类产品的参考设计。

网友F:
MPC8313吧

价格合适.
如果做NAS的话,建议使用MPC8315.如果需要板子可以找我们.

网友G:
考虑freescale的powerpc系列吧

arm主要针对低功耗的应用;
高性能的还是考虑powerpc, x86,或者mips的处理器

网友F:
MPC8315

MPC8315直接支持SATA II 挂两个SATA 硬盘,太爽了,还包括两个GE.

网友H:
我有一个方案。其实就是我一款产品的简化。

主芯片带一个千兆网口,2个百兆网口,直接外挂SATA硬盘。可以发送信使给我。

楼主:
RE

关键是成本啊 我想做一个 不算硬盘200块以内的
你们 搞那么多。。 成本都多少啊

网友I(2013-08-14):
求联系方式,我正在做一个linux+tftp服务器,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谢谢了。我的qq:529208764 !十分感谢!

网友I:
我正在做一个linux+tftp服务器,也是通过千兆网口实现,想请教你几个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