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XD调试大问题

楼主(2008-03-14):
程序下载后,老是运行到ErrReset位置,从而进入死循环,请问是为什么啊?我用的是LPC2102,基于2103的工程模板建立的程序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调试问题

调试只是反映程序实际运行的状况。运行到ERRRESET就死循环,说明运行到这个地方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只不过和你期望的不一样。

建议检查程序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