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boot编译问题

楼主(2008-03-14):
编译 u-boot 1.1.6
arm-linux-gcc 版本是 3.2.3
随便make 一个公板文件比如 smdk2410时就会有若干如下错误:
start.S:170: Error: internal_relocation (type: OFFSET_IMM )not fixed up
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RE

在LINUX下编译经常会有类似的问题,最好是找合适版本的编译器。

网友B:
re

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可以试下2.95的或更新的也行

网友C:
用过GCC 4.0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