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上跑系统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3-17):
菜鸟请大家指点:
1)请问大家所做的ARM都跑什么系统?
2)在没有MMU单元的上都跑什么系统?
3)UXLinux和UC/OS2跑的多吗?我查找资料当中发现,这样的系统不建议用在工业级环境中,是这样吗?

网友A:
汽车航空航天环境比工业级环境怎么样?

这些应用案例都没查到过吗?

网友B:
都可以啊,

在ARM上可以跑VxWorks、Threadx、RTEMS、ucos、ecos等等。
有没有MMU都可以跑这些系统。
ucos可以用于工业级环境,uCLinux有点大,ecos可以取代它。这些OS各有各的特色,要根据CPU性能,项目需要,熟练程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看你需要了,如果你希望用于工控领域,代码小,速度快,功能强,低功耗,易配置,可以考虑下面现成的系统:
《ecos增值包》

楼主:
先感谢下楼上两位的支持,谢谢。

因为我是一只菜鸟,所以还处在迷糊状态,还请高手指点下。
上网搜索了下,发现现在的没有MMU单元跑系统的还是很多的,因为我是一只菜鸟处在评估芯片阶段,上面要跑什么系统还不确定,真是头疼。
我做的扳子外围要有UART CAN TCP/IP三个口,通讯采集数据计算后,在通讯控制,因为有看过,uc/os2系统对通讯口部分没有定义,还的自己在写,不知道是否是真的?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跑哪个系统?

网友C:
MMU是很重要的部件

目前大家用的较多的是ARM9了,因为ARM7价格优势已经不明显。
ARM7较多的还是没有MMU,而ARM9一般就有这个部件
MMU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实现虚拟内存,更好的对内存进行管理
具有MMU的处理器可以很好的跑LINUX,WINCE等操作系统

uC/OS-II用在工业控制领域肯定没问题,并已经通过美国官方的严格认证,只是价格很贵(千万不要以为它是免费的)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还真的以为UC/OS是免费的那。。。

网友D:
呵呵 !学习了!那请问若学习RTOS应该首先学习哪种呢?

网友E:
re

ARM7价格优势已经不明显?单算芯片是差不多,但是arm9加上ram和flash,还有其他的就差别大了.
很多产品并不需要漂亮的界面,不一定都要加ce这样的系统
关键还是个适用

网友F:
需求决定采用什么样的系统

在你具体的项目中,你首先需要确定你需要那些支撑环境,如是否需要网络,文件系统,需要那些硬件方面的取得驱动,系统的软件规模有多大。ucos只有一个基本的调度核,如果你准备自己做其他的部分,用它也可以。uclinux意味这你会有许多现成的资源,但前提时你能搞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