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脑没有并口的问题:

楼主(2008-03-17):
我最近买了一台电脑,但是买回来才发现,没有了并口。所以JTAG都用不了。什么ARM开发板都用不了。
请问有什么样的转接板和软件能够用JTAG?比如:烧写和调试LPC213X,44B0,2410等等?

网友A:
一般电脑都会有并口

不过你的攒机的可能没有给你并口引出线,自己到电子市场买一根就是了,也就是几块钱。

网友B:
楼主应该是笔记本,usb转并口吧.

网友C:
市场上没有USB转并口的东西……

网友D:
买个USB的仿真器,比如JLINK

网友B:
ft245可不可以做个u转并口的?

网友A:
市面目前的usb转并口卡只能支持打印机

如果你的笔记本不是express card,是pcmcia的话,那就买pcmcia转并口卡吧,保证能用

网友E:
台式机可以买PCI转并口卡

网友F:
我也在郁闷中,

我也在郁闷中,

网友C:
买pcmcia转并口卡的价格超过D 版ULINK了,不如买D版ULINK 吧

网友G:
ZLG不是推出了USB口的JTAG调试器吗

网友C:
PCMCIA转并口多少钱啊?

好像比较贵

网友H:
买个usb的jtag好些,买个转接卡太贵了

网友I:
还是JLINK好

不能调试NAND 只能调试NOR,不过够了,淘宝上有价格很便宜的,我买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买了一个JLIN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linzhixin.

网友J(2013-08-08):
引用 网友I:
不能调试NAND 只能调试NOR,不过够了,淘宝上有价格很便宜的,我买了

买的哪款jlink,求介绍一下,我的台式机也没有并口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买的哪款jlink,求介绍一下,我的台式机也没有并口

d版的都一样

网友J:
嗯,我买的segger公司的,但是打开j-link RDI config之后,弹出“unable to halt ARM core”,楼主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K:
可以用Jlink啊

网友K(2013-09-09):
Jlink  V8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