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询问下大家的ARM上都跑的什么系统,谢谢。。

楼主(2008-03-18):
因为新项目需要,所以刚开始接触ARM,现在需要在上面跑系统,请大家说下,您自己的ARM都跑的什么系统啊?

网友A:
俺的ARM是跑WINCE.

俺的ARM是跑WINCE.

网友B:
不外乎

大点的wince,linux/uclinux,ecos,vxworks.资源小点的用用ucos,freertos.
其实常用的就那么几种,其它的也有用,但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