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mmu的芯片对于直接操作memory的指令怎么处理呢?

楼主(2008-03-19):
上次发了一个帖子,是说
ldr r3,=0xffff
ldr r4,=0x45  ;;;;;;;;;;;;;
str r4,[r3]
这个在str处产生循环!

查了很多资料,发现一个可能是解释这个问题的方案。

因为运行在一个strongarm的芯片上,而strongarm是有mmu的。那么,是否是在str指令中,因为mmu的从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时,产生异常呢!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对于有mmu的芯片对于直接地址的操作是否有另外的方法呢?

达人指教!

网友A:
把mmu关掉呗,要不就地址转换一下,把实地址转换为虚拟地

网友B:
可以直接操作

如果在MMU中已经初始化或‘注册’的地址,就不会产生异常的。
只要获得目标硬件的物理地址,再去找到它对应的虚拟地址,接下来就可以在程序中利用虚拟地址直接操作硬件了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楼主:
to hynwind

如果在MMU中已经初始化或‘注册’的地址

-----------------------
这个是指什么呢?
初始化tl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