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变量设置在flash中吗?

楼主(2008-03-19):
我可以设置一个变量的在flash中吗?我的目的是每次重新上电后根据这个变量的值执行不同的应用程序。这样的想法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不可以,需要自己写到FLASH或者加载到RAM中

用C++的重载或许能够实现直接操作。

楼主:
re

写到flash的意思是类似于  (*(volatile unsigned *)0x00000000=变量,这样的操作吗?

网友B:
可以以参数的形式保存在Flash中,启动后读该参数

网友C:
re:可以如下定义

(*(volatile unsigned *)0x00000000,这样还不够的,应该再加上变量生命CONST,你可以这样来定义:CONST (*(volatile unsigned *)0x00000000

楼主:
re

re阿南:

“可以以参数的形式保存在Flash中,启动后读该参数”

能举个简单的例子吗?

re:samzhou

应该是(*(volatile unsigned * const)0x00000000这样的吧?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程序是在Flash中运行,还是RAM中

在程序中定义一个变量(可以是单个,数组或结构都可以)
你再在Flash中留一段空间,程序启动后将这段空间的数据读出传给定义的变量.程序运行当中也可以修改该变量,然后保存在Flash中,下次启动时就是你最后保存的值

楼主:
re:

我的程序运行在ram中,你所说的“程序启动后将这段空间的数据读出传给定义的变量”是不是(*(volatile unsigned * const)0x00000000=量

这样的一个过程?假设我们把变量的地址是0x00000000

网友B:
不是,const是常量,定义后就改变不了

普通的变量,随便定义,如char a;

网友D:
RE

其实你这个不叫变量更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标志位。在FLASH里指定的地方存放这个标志位就可以了,你知道地址,就可以访问。需要的时候,改变FLASH的值。启动的时候,读取它,在选择不同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