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S的USB驱动如何开发?

楼主(2008-03-20):
准备用AT91SAM7S128做个项目,需要用USB口和电脑通信。一个完整的USB通信驱动是否要写下面几个方面的程序:下位机AT91SAM7S128的usb程序,上位机windows的usb硬件驱动程序,上位机windows的应用程序?如果是这样难度真是太大了,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用现成的或者外包,

ecos里有现成的USB固件驱动,好象有AT91的USB驱动源码。中文文档见:USB驱动

买本《USB2.0原理与工程开发》里面好象有DDK驱动源码和APP源码,抄过来改改就成。你用DS开发驱动也很方便。www.armecos.com

网友B:
嘿嘿

我写了一个AT91SAM7A3的,和AT91SAM7S128是一个系列的,PC那头的驱动是ATMEL网上找的,ARM这头是自己写的,按CDC设备要求编程,模拟成一个波特率=115200bps的串口设备。从PC看过去,虽然是USB设备,但使用的时候就是一个串口设备。

楼主:
这样就比较简单了

按xhtxzxw方法,只要pc端能写串口通信程序就行了。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C:
不要模拟串口

ATMEL网站上都有,我去年做过!!!BULK传输。驱动网上有,固件网上也有。只需你调试一下。可能初始化有问题,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