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变量定义问题

楼主(2008-03-20):
pi, ui, spi, IO, pd
/**********************************
**
** 函数名称:  mspi_getdata()
** 函数功能:  spi数据接受
** 入口参数:  pin_cs
** 出口参数:  MAX6677的data数据
**
***********************************/

uint16 mspi_getdata ( uint32 pin_cs )
{

   uint16 T1;
   uint16 TT;
   S0SPDR = 0x0000;
   IO0CLR = pin_cs ;
   while(0 == (S0SPSR & 0x80));
   IO0SET = pin_cs ;
   T1= S0SPDR;
   if(0 == (T1&0x0004))
     {
      TT = ((T1<<1)>>4);
      return ( TT ); //这里有问题,只有强制转换成字符型程序才能运行
     }
   else
    {
      return (0x0000);
    }
}

只有进行强制转换,程序才能运行,不过不强制转换,程序是可以编译通过,但是不能运行

请问我哪里错了?一天了,还没解决掉。。

网友A:
不能运行是啥意思?停在while上了?

楼主:
是连main的初始化都不能进行

网友A:
不知道哦

楼主:
找到原因

/*********************************************************************************************************
**
** 函数名称: AD_INT()
** 函数功能: AD初始化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AD_INT( void )
{
 uint32 H;
 AD0CR = (1 << 3 )                    |   //SEL = 8 ,选择通道3
         ((Fpclk / 1000000 - 1) << 8) |   //转换时钟
         (0 << 16 )                   |   //软件控制转化操作
         (0 << 17 )                   |   //使用11clock操作
         (1 << 21 )                   |   //正常工作模式
         (0 << 22 )                   |   //正常工作模式
         (1 << 24 )                   |   //直接启动ADC
         (0 << 27 ) ; //
 while (( AD0DR3 & 0x80000000) == 0 );   //这个是罪魁祸首。
 H = AD0DR3 ;
}

这个原因真的是很怪异,竟然是我ADC初始化的一个while句子的问题